宏程序如何判断这种情况

楼主(2013-01-10):
我现在在编制一个宏程序,想实现这样的效果,我需要给X、Y、Z、D三个附值,程序需判断我给哪个值进行附值了,并只对附了值的进行操作。
例如:
G65 X24.0 P800  那么就只对X进行处理
G65 D1.0 P800  只对D进行处理

这种情况怎么处理?是不是判断值是否为0 ?

网友A:
两个G65调用同一子程式,第一次调用会用x判断,第二次调用会用D判段,为什么x和D不同时赋值,只用一个做为判断呢?

网友B:
直接G65 P800 D** X**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G65调用同一子程式,第一次调用会用x判断,第二次调用会用D判段,为什么x和D不同时赋值,只用一个做为判断呢 ...

我只需要对一个值进行判断,值多了我就实现不了我的程序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G65 P800 D** X**不就可以了吗?

我好象没有说清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好象没有说清楚

你想实现什么功能呢?说具体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实现什么功能呢?说具体点啊

我调用程序会有以下4种情况
1、G65 X12.5(数值) P8000
2、G65 Y-1.5 P8000
3   G65 Z10.5 P8000
4  G65  D1.5 P8000
以上数值不固定
我的子程序8000需要判断是哪个值赋值了,即当我使用G65 Y-1.5 P8000这个指令的时候,子程序只对我G65赋的Y值-1.5与我子程序中设定的值进行比较。合格就返回主程序,不然报警停止程序。
当我使用G65 D1.5 P8000这个指令的时候,子程序只对我G65赋的D值1.5与我子程序中设定的值进行比较。合格就返回主程序,不然报警停止程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调用程序会有以下4种情况
1、G65 X12.5(数值) P8000
2、G65 Y-1.5 P8000

这个需要在你的子程序里面编写判断和报警程序....这个没有什么难的

网友:
我觉得可以这样写
开头:#1=0(X) #2=111(y) #3=0(z) #4=0(d)
。。。
G65 X#1 y#2 z#3 D#4  P8000

然后判断#1#2#3#4某一个参数不为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需要在你的子程序里面编写判断和报警程序....这个没有什么难的

是没有什么难的,我就是搞不清楚。如果我G65 X12 P8000 那么,我就只对X进行了赋值,Y\Z\D我就没有赋值。那么Y、Z、D是空值还是0.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没有什么难的,我就是搞不清楚。如果我G65 X12 P8000 那么,我就只对X进行了赋值,Y\Z\D我就没有赋值。 ...

没有赋值肯定是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赋值肯定是空....

宏程序怎么判断空值?是不是NULL?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宏程序怎么判断空值?是不是NULL?

G65 P9001 A1 D7 X24 Z26
...........
.......
M30

%
O9001
IF[#1EQ#0]GOTO99
IF[#7EQ#0]GOTO99
IF[#24EQ#0]GOTO99
IF[#26EQ#0]GOTO99
............
............
...........
N99
M99
%

楼主:
引用 网友B:
G65 P9001 A1 D7 X24 Z26
...........
.......

谢谢了

网友(2013-10-20):
先对每个值赋值0,然后再对其中的某个赋值,判断哪个值不为0,就执行哪个条件的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