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装箱机导向结构

楼主(2013-01-11):
小弟最近在设计装箱机,凭空想象实在是头大。谁有装箱机导向结构图纸让我参考下,不胜感激。963195763@qq.com

网友:
你这是叠堆装箱吧?运动就是撑箱机构向左整体运动,撑箱叶片选用可薄不锈钢板或塑料板,就是在整理好的产品推进来的时候能往四边让开。

网友(点评):
工作原理我知道。从图片上看,四周不锈钢片不是直接锁在框架上的。这点搞不清楚。

网友:
这种还真没做过,我做过立式装箱机的撑箱,正准备做这么一个,我估计吧,叶片应该是连接在一个轴上,然后用扭力弹簧,这样板就不需要变形了。

网友A:
公司刚买棒子国的几台装箱机,下周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司刚买棒子国的几台装箱机,下周看看

实物照片

网友(2013-02-21):
有前面开箱纸箱翻下开箱的图片吗?求上传几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