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的图能否通过冲压拉伸的方式做出来?不要接缝或焊接

楼主(2013-01-11):
请各位兄弟姐妹帮帮忙,看看下面的图能够通过冲压拉伸的方式做出来,不要接缝或焊接的。谢谢。

网友:
发个三视图上来吧,这样可描述不清楚

不过目测有闭合矩形,还接个三通,没有焊接或者接缝貌似不可能

网友:
如果采用内压涨,貌似不可能,园角太小,深度太深

网友:
不可能,没那么好的塑性铁件。

网友:
若是在矩形管上有焊缝或接缝,还是有可能达成。

完全没有接缝就不是拉深可以搞定,

用温、热锻压的工艺就有可能达成1#的零件。

网友:
不能有缝的话怕是不行啊!

网友:
像你这个件最好用铸件或压铸较好

网友:
塑 料 注 塑 成 型

网友:
冲压拉伸 不可能吧

网友:
没有焊缝的话是不可能完成的。

网友:
不可能做出来的,拉伸那么深!

网友:
铸件可以

网友:
这样的零件只靠冲压拉伸,完全不可能!金属的延展性不可能这么大

网友:
用压铸是可以做出来的,不过太费劲了
直接焊接不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