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的气密性检测装置大概方案做出来了,发出来共享下

楼主(2013-01-11):
上次主题: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5464

经过各位的帮助,压检装置大概雏形已经做出来了,话不多说,上图给各位看下,如果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希望各位不吝赐教哦。

这是气路图,电路控制有另外的同事在做。

网友A:
右边气缸或油缸的伸出端没有导向,可能过一段时间就偏转了,定位元件就对不准进不去了

网友B:
红色的上下没有压紧吗?可以做个可以方便拆装的压板

网友(点评):
金色的不是压紧么?

网友C:
整的太复杂了,就检验这么个东西,有必要又是气又是电的,
要是我做,两边各半圆卡套,斜铁,气源,
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的太复杂了,就检验这么个东西,有必要又是气又是电的,
要是我做,两边各半圆卡套,斜铁,气源,
仅供参考

我也不想这么复杂,领导说冬天水太冷,最好不要用水来检测,我只能用压差传感器了...

网友(点评):
你们领导真是替员工考虑,能碰上这样的领导就好好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边气缸或油缸的伸出端没有导向,可能过一段时间就偏转了,定位元件就对不准进不去了

嗯  这个我想过,现在准备用带导杆的气缸,就是价格贵了点   100缸径的 要900块...要是买不了就自己做个导向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色的上下没有压紧吗?可以做个可以方便拆装的压板

上下只是左右限位了   上下的话因为检验的时候受力不大, 所以觉得靠重力就可以压住了

网友D:
结构复杂了,气路元件多,接头就多,漏点就多了
零件是硬质的吧。能放水里测?
我们这有做软管的检测机,气路巨复杂,接头多,出了问题去维修的时候通常搞得头都大

楼主:
零件是硬的   原来是放水里测的  但是领导说冬天水冷员工手沾水不好,就让我别用水检...接头问题确实有些复杂,不过公司就做这一个 选好一点的零件来避免吧

网友(点评):
你们领导还真人性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结构复杂了,气路元件多,接头就多,漏点就多了
零件是硬质的吧。能放水里测?
我们这有做软管的检测机, ...

零件是硬的   原来是放水里测的  但是领导说冬天水冷员工手沾水不好,就让我别用水检...接头问题确实有些复杂,不过公司就做这一个 选好一点的零件来避免吧

网友E:
干检的? 用的干检仪吗,这对阀要求有点高哦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干检的? 用的干检仪吗,这对阀要求有点高哦 !

核心元件是个压差传感器,实际检测的时候可以把阀门可能漏气量算进去,超过这个量才显示零件不合格

网友:
个人认为是可以的。只是往后设计的一些细节问题而已。比如气缸的固定(我用到过的气缸这种情况应该是固定在侧板当然这和你选的气缸孔相关)  还有气缸杆和压紧件的第一块板的连接是不是得画上(这样就要考虑连接件与进气管的干涉 避空的问题了)。只要原理OK 就是考虑一些细节问题。画组立图 拆部品图时仔细些就OK了。

网友:
夹具部分做的有些繁琐了,压夹部分可以使用气缸连杆机构来开合。
压封气缸没有导向结构是个大忌讳,你没有导向杆,如何保证密封面是垂直压在工件端面?同样,这样的情况还对你的工件支撑物有要求,要保证外壁形状一致性好,装夹后不能偏斜,哪怕一端翘起0.1mm你都无法实现密封。红色的棒状工件尾端要有支撑,这样放置它会翘起。
接管部分做层台结构有些复杂了,安装检修都不便,完全可以将前板做厚点,然后在板上钻侧孔,接入检测气路即可。
气缸前面接头要有防松结构,你没有导向杆,不能对抗旋转,你还要考虑旋转缠绕检测管路的问题。
你的检测部分太过于简陋了,国内的此类检测设备都使用成熟的气密仪来处理,便宜的也要1万多,它对设计有比较高的要求。
检测气路不要使用电磁阀,而是要使用气控阀,电磁铁发热对精度有比较大的影响。
气路还必须配有储气罐,用来稳定供气,这个对压封力和检测部分影响比较大。
还不知道你的被检漏部分的容积是多少,充压之后还需要有一定的稳定时间,压缩气体进入容积腔之后,压力波会反弹,短时间内压力有比较大的波动,需要有一个延时判定时间。
3mm的密封板太薄了,我们一般用8~12mm厚。

网友(点评):
大侠很专业,同意

网友(点评):
一端翘起0.1mm你都无法实现密封 密封板是柔性的材质,本身就有一定的自动调节能力来适应板的不平整吧,虽然不大,但是0.1我觉得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建议做成竖着的,为了让楼主看的明白,CAD档里有个别零件图。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楼主,问下你这个装置的一些参数:1 检测标准是多少(泄漏量达到多少判定不合格,可别说是零泄漏喔)? 2 你的压差传感器的精度是多少(最小测量单位达到多少pa)?。另外看了下结构设计,有点小建议,那个绿色的厚板与机架底板的连接最好再加两个斜撑,刚性更好;气缸推荐你选用带导杆的气缸,因为你设计的是卧式的。

网友(2014-01-26):
最后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