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W如何测量容积

楼主(2013-01-11):
请问各位高手,SW如何测量容积?
以前我画的零件比较规则,用拉伸出实体来计算,这次因为我的零件是不规则零件,不好拉伸实体,请问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谢谢各位指点下。

网友:
体积能通过“质量特性”查询
容积似乎不能……

网友A:
是做曲面偏移,偏移距离为零,然后封闭这个曲面,并做成实体,测量这个实体的体积。

网友:
扫街大侠 换头像了哦  ~
又学习一招 试试

楼主:
谢谢扫街大侠 我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做曲面偏移,偏移距离为零,然后封闭这个曲面,并做成实体,测量这个实体的体积。

好办法

网友:
做一个实体,和你的零件造型做布尔运算,取差,保留你的零件内部的实体部分,看软件自带的实体体积,这个值就是了。

网友(2016-09-09):
怎么把等距出来的曲面做成实体啊

网友(2016-11-22):
那如何测量壳体的容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