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梯形螺纹机械刀吗?

楼主(2013-01-11):
同题,谢谢了!

网友:
有卖的,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买些刀头去线切割,我就割过。

网友:
大量使用可以定做合适的成型刀具,但是体性螺纹我一般都不会用成型刀加工....

楼主:
噢,谢谢大家了!

网友:
有T型螺纹丝锥,有手工磨的外螺纹刀,也应该有标准的合金可转为刀具。

网友:
外螺纹可以找一下滚压工具,内的可以找丝锥,这个都是有的

网友:
用过6个螺距的梯形螺纹刀

网友:
有的啊,有需求找我。

网友:
外螺纹可以找一下滚压工具,内的可以找丝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