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6的六角法兰面螺母与六角头螺栓配合使用,螺栓露出多少算符合标准?

楼主(2013-01-11):
M6的六角法兰面螺母与六角头螺栓配合使用,螺栓露出多少算符合标准,有没有技术要求啊、thanks

网友:
不懂什么意思,你是设计?

网友:
一般拧出端面露出2-3扣就OK了!如果是法兰面锁紧螺母,那就不能露出来,而且要低于端面1.5扣左右,标准不记得了!

网友:
一般1.5-2个螺母的高度。

网友(点评):
表示深深的怀疑,中将您确定?

网友(点评):
126应该是笔误,M6的比螺母高1.5-2.5mm

网友(点评):
看成拧螺母位置要留多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