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轨的长度是有尺寸限制吗?

楼主(2013-01-11):
请问各位

导轨的长度是有尺寸限制吗?如果设计长度需要两根标准导轨连接在一起,应该怎么做?

网友:
看精密程度,一般很少这样搞的,如果比较长直接用轨道

网友:
有最长长度限制。
想连接两根导轨,滑块要选用互换型的,具体可以咨询各个导轨厂家。

网友:
要多长就买多长的啊,买了之后会帮你按一定标准切开了,直接装就是。

网友:
有接导轨的,只是可能精度要求很高的不适合。还有对接时打好表也能用

网友:
也有这样两根或者多跟搭接的,下面的垫板得做调整机构,装配也得精确的打表,保证两根对齐,不过即使是搭接的很好,毕竟不是一体的,始终对滑块的使用寿命有影响!

网友:
既然很长需要拼接,那单根至少3m左右了,滑块就不是一直在拼接处滑动,设计的时候也可以根据工作范围将缝隙骗开,对寿命影响有多大呢、导轨滑块配合前后左右四个方向本来都有一定间隙。
目前我们数控机床设备8m的THK导轨,3根拼接,压紧螺钉后没有间隙,安装面一刀加工出来,不存在垫垫片的问题。
订长导轨,回来的时候都标了拼接1对1,2对2.应该是加工好再切断的。

网友:
不同的厂家,提供的最大长度可能不一样。你只要写上你要求的总长就行,厂家会替你做拼接的。拼接有专门的拼接记号,每家不一样。THK相对来说,最大长度小些,HIWIN可达4米,力士乐可以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