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样的四分开模 可以实现吗

楼主(2013-01-11):
细节:

做一个曲面比较多的塑胶产品
耳朵部分可以拆卸
就是考虑到 出模型的问题和拔模型的方向
本人想到拆分成四块
请高人指点 这样的可行性

网友A:
能不能出模,要看有没有倒扣,可以用拔模分析分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出模,要看有没有倒扣,可以用拔模分析分析下!

我用的是犀牛软件 RHINO 可以导出IGS STP 是在PROEl里面看吗?
“拔模分析”是怎么弄的 高人们 求扫盲~~!!!

楼主(2020-03-02):
引用 网友B:

好久不见了 UP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