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分割器140DF用多大的电机?

楼主(2013-01-11):
凸轮分割器140DF用多大的电机?求解,急!!

网友:
什么品牌的分割器?
多大功率的?
负载多少?
只是一个型号,看不出来是参数

网友:
需要多大的功率?

网友(2013-04-26):
140df的分割器 用2匹的应该就可以

网友(2013-08-26):
我之前接过一个案子,也是14DF的,当时由于转速比较小,所以算出来的马达功率也比较小。但根据经验至少也要选用1HP的马达。如果算出来的比它还大,那就需要选用更大的马达,具体的根据算出来的要求和实际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