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同步带型号怎么标

楼主(2013-01-11):
用到了以下三个同步带
8M-85HP-10M
HTD 285-3M-9
HTD 375-5M-15
这三个型号中 第一个的HP是什么意思,而且长度 10m,285,375第一个写在最后了,后面的两个写在前面,有标准的标注方法吗。
百度的HTD是圆弧齿,那第一个为什么没标?另外开式或者是闭式的要怎么标上去,写中文吗。

网友:
M表示开口带,V表示接驳带

网友A:
我都是在技术说明里写上规格,比如8M的,带宽多少,长度多少,就够了
没有用很正规的标注方法

网友:
有些中间商故意标的乱七八糟的让别人看不懂的,要看到实物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在技术说明里写上规格,比如8M的,带宽多少,长度多少,就够了
没有用很正规的标注方法

哦,谢谢了,那再去跟供货商确认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