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工程师对现场设备安装工作的总结

楼主(2013-01-11):
总想做点贡献,会的不多,写个个人工作经验总结,希望对人有帮助

设备工程师对现场设备安装工作的总结
很多大型设备需要拆分运输并进行现场组装,组装过程对设备运行的可靠性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设备工程师的个人素质是保证设备正常安装的基本条件。设备工程师需要有很强的专业技能,包括对设备的架构、传动机构、工作特性的了解,熟悉各各构件、机构的安装精度及安装要求,对工人进行简单培训与分配,对工作过程进行合理的分配,并在不断的工作过程中提高个人工作素质。一般设备厂家有多种型号设备,需了解不同型号设备间的区别与关键点,设备工程师对其所需要组装设备的充分了解是保证设备顺利组装的基础。
设备工程师在设备组装过程主要工作内容包括:1.工作展开前确认客户要求,向客户提出组装过程所需要的配合条件。客户作为设备的使用方,会确定设备的安装工时,位置,气路、油路、线路等合理要求。设备工程师根据设备的情况对客户所提要求进行确认,并提供客户相应的合理化建议,正常情况下尽量满足客户要求。 设备组装过程中会需要客户在人员、设备以及场地上的配合。对设备组装工作量、工况条件以及客户所要求的工时进行综合判断,尽量要求客户提供充足的人员配置,以弥补在设备组装过程中遇到突发情况对工时造成的延迟,保证在工时要求内完成设备的组装工作。确认客户工厂条件,其是否有搬运能力,如工厂是否有足够能力的叉车、吊装设备,确认其到位情况;确认工厂是否有必要手动工具,如液压车、手枪钻、角磨机、扳手等安装必备工具,确认其是否方便使用。对工况进行确认,有条件的情况下去除不利因素,如过道杂物和危险高度内的电线等;为方便半自动工具使用,确认工作位置高压气体以及动力电源配置情况,半自动工具包括手枪钻,气动螺丝枪等,电源配置包括电动工具使用电源,一般为220V,有条件的情况下配置足够功率的调试所需的三相电。2.工作展开时需做必要的准备工作,为保证安装过程顺利进行,需现场对工厂发往客户设备部件的清点,确认其是否少件以及是否有明显缺陷部件,如有少件与缺陷件情况立刻与工厂方面沟通,确定相应的解决方案。如不会影响安装进度,在一定时间范围内能解决问题的,照常进行,并知会客户,必要情况下需要客户配合。如有问题的是关键部件,并没有条件即时解决问题,需与客户协调,争取谅解,并取得客户方对问题的意见,如延迟组装或适当延长工时。3.人员、设备均已到位,设备工程师展开工作,其对人员的合理安排显得十分关键。首先展开的项目应以简单工作项,稍有难度处作示范,这个过程尤其重要,在这个过程中判断每个人工作的水平以及工作态度。技术水平相对好的,可以在接下来的过程中领导其他人员进行工作,一般工厂提供的人员包括电钳工以及线上操作人员,正常情况电钳工技术水平相对较好。工作相对细心的,其主要负责检查组装过程是否符合设备工程师提出的工作要求,包括构件是否安装到位,螺丝之类的紧固件是否安装完整等,设备工程师在安装过程中需要亲自处理的事情很多,需要有人专门负责保证组装质量。特别留心工作三心二意的人,这类人只能从事抬抬搬搬等完全对安装质量没有影响的工作,若这类人比较多,必须跟客户方面反映情况得到足够的合格工人。4.项目完全打开时,注意各工序之间的顺序关系要求,注意各工序所需要的工时,合理安排工人使项目尽量连续进行。期间,可能会遇到诸如某个零件不能正常安装的情况,想办法及时处理,现场不能处理的尽可能就近修配,总体原则是保证整体项目的运行,避免因某个工序的问题导致其他工序不能正常进行。5.项目的进行时除了要保证工时,更重要的是保证设备的质量,设备在设计的时候只能做到极少数位置的傻瓜装配,其设备精度主要靠设备工程师的工作保证,设备的制造精度仅能在高质量的组装前提下发挥作用,此时,设备工程师的以及参与组装人员的责任心尤其重要,一台优秀的设备不仅需要优秀的设计、优秀的加工、更需要优秀的组装。对设备工程师而言在设备组装时需做到,凡是可能对设备功能造成影响的工序尽量自己完成,凡是对精度要求高的工序尽量自己完成,如遇特殊情况不能自己完成时,注意验收。设备的主体是由工人完成的,设备组装过程中注意对工人的简单培训,在该过程中可以多做示范,务必使其清楚明白地接受到装配信息。对于安装过程中出现的安装错误必须重新安装,一些小错误往往会成为其他错误的榜样,重新安装也体现出作为设备工程师对于设备的重视程度,工人在接下来的工作会更加仔细,在此过程中注意表达方式。6.项目的尾声在整个项目中往往会占据比较多的工时。项目接近于结束的时候往往会有很多小的细节需要完善,事情很多也很杂乱,这样是在项目快要结束时会占用比较多工时的原因之一。人在这个过程中也会因为项目快要结束而产生松懈,这个是非常不利的。松懈会降低工作标准,使得一些细节得不到很好的处理;也会增加工作误差的概率,把一些原本容易解决的事情复杂话;同时降低工作效率,影响项目工时。于是,工作接近尾声时注意个人心态保持就显得十分重要。
一些好的习惯对工作会产生良好的效果。1.注意个人能力积累,熟练使用测量工具,如水平仪、水平尺、卡尺等基本测量工具;熟练使用一般电动气动工具,能确定工具的优劣,具备判断其是否符合要求的能力。具备一般的钳工技能,如划线、打孔、攻丝、电焊、氧割等,可以准确判断工时。只有个人有一定积累的前提下才能指导工人工作,并对工人与工序进行合理的分配。2.人所会的技能是在不断工作中积累的,熟能生巧,所以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尽量多自己动手做,有助于增加对工作的判断能力。自己动手做由于工作熟悉还可减少问题的发生概率。3.工人做的工作尽量保持一致性,工作一致性可提高工作效率也可保证工作质量。以拧螺丝为例,我在设备安装过程中做过一次对比。两台相同的设备(安装螺丝非常多),同样的安装人员,一台先装,一台后装,第一台安装时我给工人分工,一部分装弹平垫拧螺丝,后面专门有人负责把螺丝拧紧,安装结束以后检查基本没有缺漏的情况,螺丝的松紧程度很好。第二台安装时每个人各自做各自的,装弹平垫,拧螺丝,把螺丝拧紧,安装结束以后检查发现螺丝缺漏的情况比较多,螺丝的松紧程度也大不一样,很多需要重新拧紧,安装工时也比第一台多了四分之一。4.作为指导工作,必须确保其权威性,就需要尽量避免错误的指令。指挥工人工作,错误的指令会直接导致拆除重新安装,这个过程会耗费大量的劳力,并影响工人对指导安装人员的信任,进而可能引起后续工作中的一些矛盾,错误的指令是不允许发生的。关键点需进行多次确认,无误后再进行下一步。在安装过程中会出现一些尺寸,一些工序,他们十分关键,他们的正确与否有时候会表现为影响下一步工序的安装,也有时候会表现为设备无法正常运行甚至损坏,而这种错误往往是很难轻易更改的。工作需要有前瞻性,同时也需要十分仔细。5工作状态对工作能对工作产生影响。心态与工作质量强相关,对于尺寸的较真直接决定安装精度。连贯的功能能有效减少对工作的负面情绪,断续的工作方式往往会给人造成疲倦,把工作项目分为若干节点,连续的类似的工作项分在同一节点内,在停顿前把同一节点内的工作结束。注意细微的差别,保证细节。细节往往是人最容易忽略的,但同时也是最能体现一个工作层次的。了解设备特性,注意温度,速度对设备的影响。关注于细节,有助于对设备的了解。6.遇到突发情况,不明白不能处理的立刻求助。在工作过程中随时都可能出现意外情况,如遇到没有十分把握的,可优先考虑寻求帮助。
7.工时与安全性在整个设备安装过程中都非常重要,而两者往往存在矛盾,任何工作的进行都要在安全性的前提下进行。安全包括,机械安全与电气安全。设备工程师需对所安装设备的重量有所了解,避免安装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倾覆情况,同时防止电伤人事件的发生,安装调试在确认人员安全后进行。
OK!

网友A:
一口气读了下来,内容挺丰富的,看得出楼主是实战型的,经验蛮丰富的,但在文章中,一直想找比如:当项目验收受阻,遇到的棘手问题,特别是主观的,人的因素等,楼主是如何与客户沟通,处理的?怎么解决矛盾的,有时间和大家分享分享!

网友:
建议大虾把内容分成多段,这样可读性更高...
看得也不用太累

网友:
看着密密麻麻,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口气读了下来,内容挺丰富的,看得出楼主是实战型的,经验蛮丰富的,但在文章中,一直想找比如:当项目验 ...

其实很多事情还是要靠自己经历的,做得多了经验就出来了,关键是自己多做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当然处理事情的方式不一样,我相信只要自己尽力了,实在做不下去了大多数人也会理解的
我所描述的就是个轮廓,对初入设备指导安装行业的人来说看完肯定是有帮助的。

网友:
真不错,讲的通俗易懂,很多人都明白,只是平时工作中不多加体会。

网友:
写得不错!实战的经验分享!看来在实战中积累不少经验!

网友:
做冶金设备,做主要是保证设备按期生产,客户一般都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