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圆槽,用铣床能加工吗?

楼主(2013-01-11):
如图,40cmx30cmx20cm的长方铝块,上面加工一个圆形槽,槽宽3mm,深2mm,用铣床能加工吗?

网友:
数控铣床加工

网友:
数控雕铣,,,

楼主:
电火花怎么样

网友:
数控铣可以的。
楼上的为什么动不动就要用电火花呢。又不是很难加工的异性孔

网友:
可以用雕刻机铣出来

网友:
普铣就可以,做一个刀杆,磨一个2MM的切槽刀,低转速很容易切,做好刀杆在钻床上都可以加工,有车床的话上四爪也可以

网友(点评):
车床的话就更简单了

网友(点评):
最经济的加工办法了,其次数数控g02、g03.

网友(点评):
定做到杆,还不如车床做呢,上雕刻机也行

网友:
推荐车床,,,,,,,

网友:
最简单就是上雕铣机啦。对刀也方便。上车床也!在普铣上象镗孔一样干也可以,麻烦点。

网友:
车床,铣床,数控铣都可以啊

网友:
普铣就可以

网友:
用铣床很快啊  拿把立铣刀改磨一下 往下踩

网友A:
车吧,既方便效率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吧,既方便效率又高。

车床怎么装夹啊

网友:
普通立铣车就能做到, 装个 可调节镗刀。 有专门的 切槽刀, 能加工出来。  上数控 价格就高了。。 说电火花的 更NX   车床 有四爪 卡盘的也行。  端面槽刀 就切了  如果 你量大的话  有专门的刀具, 我们这 叫掏孔刀。 很快

网友:
铣床可以铣,或者镗

网友:
我们这儿用一个老式卧铣(70年代那种),在卧轴哪儿换一个回转夹具,然后把车床的跟刀具固定在工作面上。楼主不妨试下。

网友:
先划线,然后车床四爪卡盘找正车。

网友:
铣床磨成型切刀,刀宽到位,深度进够就行

网友:
完全可以!

网友:
完全没问题

网友:
立铣可以。

网友:
车床干最好。

网友:
最好还是车床用四爪。

网友:
不太明白问的是什么意识
圆槽可以铣
问一下可以车不

网友(点评):
车床用四爪卡盘,就能解决了。

网友:
镗铣都可以啊,不算难

网友:
做个刀杆可以镗啊

网友:
当然可以

网友:
车一下得了,快,光洁度能保证

网友:
车最为经济

网友:
使用四爪,普车就可以加工。就是找正慢点

网友:
车床上四爪卡盘是最经济的加工方法啦

网友:
铣床 小刀兜圆
2 z9 v& d, t& A! H车床 四抓卡盘

网友:
车床即方便高效不过第一次找正费事

网友:
单一工件的话,用数铣或雕刻。批量的话,做夹具上车床。

网友:
普铣就OK了

网友:
cnc很快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