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圆柱摆动凸轮怎么设计才不干涉?

楼主(2013-01-11):
大家好我这个圆柱摆动凸轮怎么设计才不干涉,希望大家帮个忙谢谢大家

补充内容 (2013-1-12 12:18):
不好意思,没有注明软件版本,版本是sw2013-sp0的

网友A:
没看出哪里有干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出哪里有干涉啊

楼主:
有很大的干涉,真让人头痛,

网友B:
我刚做了一套凸轮传动机构
跟楼主的有些接近
我也没看出有什么干涉啊
凸轮的沟槽和凸轮随动轴承不要做配合
我曾经尝试过做那些配合,但没有合适的配合
自己计算好路径和尺寸就行了

网友C:
怎么设计的求教

网友D:
下载了,文件打不开。

网友:
   这中机构我原来这PROE里面做过,加一个凸轮结构就没问题了,只不顾solidworks中没有尝试过了!

网友E:
楼主应该说清楚,究竟是这个凸轮的设计在实际工作中有无自锁现象,还是这个凸轮在软件中如何作仿真运动不会干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设计的求教

用方程设计的,你可以看一下机械设计手册,(成大先-机构)里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应该说清楚,究竟是这个凸轮的设计在实际工作中有无自锁现象,还是这个凸轮在软件中如何作仿真运动不会 ...

我的是设计运动规律是345次多项式,我这个是国外的一个凸轮设计软件设计的,由于在国内没有找到机械设计方程,无赖才用国外的插件,但是加工出来时有干涉的,跟我理论干涉基本相同,按道理是不应该干涉的,我一般还是比较相信国外的技术,但是这次就遇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载了,文件打不开。

不好意思版本是sw2013-sp0的。

网友:
我也没看出干涉,求高手解决!

楼主(2013-08-19):
上次说圆柱摆动凸轮怎么设计,现在讨论凸轮怎么用数控加工才合格,

楼主:
凸轮安装实验视频有兴趣的看看。

网友F:
在你的题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1.凸轮槽的设计;2.摆杆的设计.
1.凸轮槽的设计:1.凸轮槽的两侧面,事实上是滚子沿其中心轨迹运动时,所形成的包络面.两侧面之间的垂直距离处处相等.且其距离的数值大于或等于滚子的直径.装配时滚子的轴线必须通过凸轮的轴线且垂直凸轮的轴线.
2.该机构事实上是一个空间三维机构.空间三维机构的自由度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计算公式.如要使凸轮能在凸轮中正常的运动,摆杆的长度应该是可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你的题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1.凸轮槽的设计;2.摆杆的设计.
1.凸轮槽的设计:1.凸轮槽的两侧面, ...

我做的摆杆是不变的,我看过日本的机器上也是没有变的,这样受力就不好了吧。

网友:
哎2012没招了,不会搞凸轮。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做的摆杆是不变的,我看过日本的机器上也是没有变的,这样受力就不好了吧。

摆杆不变可以吗?可以是有条件的.你可以设想一下,当摆杆的垂直升程超过一定限度的时候,这机构还能工作吗?另外,磙子与凸轮曲面的接触,将会由线接触变为点接触,磨损显然会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摆杆不变可以吗?可以是有条件的.你可以设想一下,当摆杆的垂直升程超过一定限度的时候,这机构还能工 ...

根据坐标变换,与共轭曲面理论是可以推导公式的,。你说的滚子拟合是点接触应该是个误区,准确来说是线接触,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坐标变换,与共轭曲面理论是可以推导公式的,。你说的滚子拟合是点接触应该是个误区,准确来说是线接 ...

当然,这样的曲面用数控加工是可以得到的。但升程问题是不可回避的。

网友:
滚子在径向时没干涉,偏离该位置就会干涉,解决办法是滚子内部装上关节轴承之类,外圆做成椭圆。把干涉消除。

楼主:
已经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

既然解决了就拿出来共享一下.

网友(2014-07-01):
引用 网友B:
我刚做了一套凸轮传动机构
跟楼主的有些接近
我也没看出有什么干涉啊

在不,请教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