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扭簧,有效圈数是是8,还是9,还是10呢

楼主(2013-01-11):
这个扭簧,有效圈数是是8,还是9,还是10呢?这种适合扭转角度适合扭转角度为45度的设备上应用吗?

网友:
求准确答案,我也老是在这种问题上纠结

网友:
两头不算的吧   应该是9

楼主:
有效圈数怎么定义的呢?
如果从正面看,是9
从后面看的话,就是10了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9

另外,请教
这种黑色的表面,处理方式,是发黑?镀黑锌,还是喷塑?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对弹簧加工我不是很懂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