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选什么型号的PLC?

楼主(2013-01-11):
目的:用PLC实现对气缸伸出及回程的控制
硬件:
1:接近开关  LJ12A3-4-Z/BY  浙江沪工传感器
2:气缸     SMC/亚德客(品牌) 缸径40mm,行程25mm,可调(带磁性开关)
3:电磁阀   二位三通(24V)
由于对PLC完全不了解,网上有什么8进8出,继电器型,晶体管型,交流直流......请教各位该选什么型号的PLC?编程容易吗?望详解

网友:
你这控制,直接用继电器就能实现了
实在要弄PLC,买个8进8出,继电器型的就可以了
打电话给卖PLC的人,会得到详解

网友:
几个气缸啊 一个没必要吧

网友:
看来你是要做自动化的设备电路,这种电路如果你没有基础的话,最好还是去找个师父过来吧。如果不是自动化的就更没必要做PLC的了,直接继电器就行了。再说一句,支持一下国货,如信捷一类的国产货。

网友(点评):
那继电器选什么型号呢?

网友(点评):
那要看你是如何控制动作元件的了。比如你用传感器控制的话,那就要考虑传感器可负载的最大极限。先把电路构成设计好再说吧。

网友:
随便一个plc就可以了,很简单的

网友:
楼主
选PLC你要明白几点
一是你输出元件有多少输入元件有多少
输出指的执行元件一般像机器的一些电磁阀,报警灯,刀达,步进与伺服的脉冲信号。。。等!
输入指的是像启动,停止按钮,气缸感应器,接近开关,传感器。。。。等
一般的PLC是20点/40点/60点等等
这个点指的是输入点与输出点的总数
8进8出就是8个输入8个输出  16点的PLC
另外继电器型,晶体管型给解释一下
如果有步进或伺服电机的话就需要晶体管的PLC来发脉冲来控制的
没有步进或伺服的话就用继电器型的便宜一点

说这么多希望你能看明白

网友(点评):
谢谢,基本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