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花尺寸怎么计算

楼主(2013-01-11):
dimensions for knurled faper
reference circie 12.096
pitch=1
NO.of teeth=38
请哪位高手指点一下,这是什么数据,用CAD怎么画出来

网友:
上面的意思是滚花外圆参考尺寸12.096,齿距1,齿数38,我不知道你这是滚网纹花还是滚直纹,也不知道你滚花是标准的还是非标的,标准的你可以查GB/ T6403.3-1986,非标的话你要看图纸上其他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