泵、压力和扬程的关系

楼主(2013-01-11):
遇到一工况,泵的扬程为11m,泵在水平面上,原料池最深3m,泵把料打到反应罐内,罐高4m,顶部设有排放口。进料量远大于排放量,就是说罐体承压了。
请教:
       1. 稳定送料的情况下,泵的流量会变小吗?
       2. 如果有变化,如何计算?或者推荐学习资料。
谢谢了。

刚接触泵阀类应用,见笑了。
咖啡奉上。

先谢谢二楼的回复。
补充一下:我想保证流量不变的。

网友:
可采用恒液位供料控制!!!标定液位高度,自动调节供料流量!!!

网友:
泵在正常工作压力区间下基本上是恒轴功率,也就是流量和压力有代数关系,要流量不变,压力也得不变,但是看楼主说的压力是变化的。比如泵抽河水就是如此,吸程,扬程都是定数,流量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