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攻牙老是断M2.5丝锥,有何高招改善

楼主(2013-01-11):
最近公司在做一款铝合金产品,有5个孔要钻孔、攻牙
深度8mm的通孔,M2.5 挤压丝锥
生产过程中丝锥断得太频繁了!成本大大提高。。。
产品的5个孔是同时攻牙,用的是鸿泰的丝锥(M2.5 H2 HSS)
机台的齿轮,皮带,传动轴,连接器,夹头,等等都有更换过~
治具固定没问题,也试过不同的转速(感觉效果差不多)
现在已然断的厉害。。。。
希望有经验的大虾指点一二
感谢啊~~~~~~~~~~~~~~~~~~~~~~~

网友:
工装可能要全部推倒重新设计,2.5毫米铝合金攻丝,有那么难吗?

网友:
攻丝底孔是多大?

网友:
铝的塑性变量比钢大,钻孔直径应加大10丝。另外;冷却润滑剂的选择和钢不一样的,换换试试。

网友:
是这样。实际上4以下的牙上几次就滑丝了。所以设计时要注意尽量加大。

网友(点评):
尽量加大什么?请说明,谢谢

网友(点评):
当然是攻丝的丝牙啊。铝合金攻小的螺纹既难攻又易坏。

网友A:
这种东西没有看到不好说,按道理铝合金是很好做的。底孔是2.25吗?

网友:
吕太粘,我前些天攻过3M的,也老折.用普通快速钢丝锥柄部加粗的那种,冷却注液用滑好一些的.我用废用机油加冷却液调的.寿命在800到1000个孔之间.丝锥很便宜的.

网友:
加丝套吧,

网友:
做粉末冶金的来学习学习

网友B:
挤压丝锥对底孔的要求比切削丝锥高多了,一般建议用合金钻钻底孔。

网友:
同意4楼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挤压丝锥对底孔的要求比切削丝锥高多了,一般建议用合金钻钻底孔。

{:soso__6235880048239246314_3:}能仔細說說底孔方面的知識及要求嗎?還有底孔鑽頭不同所帶來的不同效果?
謝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东西没有看到不好说,按道理铝合金是很好做的。底孔是2.25吗?

2.2的底孔

网友:
同学习 ,看结果

网友:
前段时间也遇到这问题,最后解决方案,改成手动攻牙,还好只有10来个孔

网友:
楼主试试用柴油

网友:
只有一个办法,底孔加大5丝,丝锥小5丝,加润滑油。

网友:
平台找平,用粗柄丝锥,废机油,一次到位,不要来回退,转速高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