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车床,普通麻花钻钻孔(45钢)时切削速度选多少合适?

楼主(2013-01-11):
师傅们好,我想请教下,用车床,普通麻花钻钻孔(45钢)时切削速度选多少合适?还有钻头直径不一样,选用的切削速度会改变吧。

网友:
请说明你用的是什么材料的刀具啊,高速钢还是硬质合金呢?
硬质合金钻头的线速度一般120-180米之间;高速钢可能只有几十米。
钻头的线速度一般和直径无关,进给和直径有关,直径越大,进给越大。

网友:
一般高速钢钻孔45#钢我选10~15米   要是合金钻头我就45~60米    要是U钻浅孔 80~100米

网友(点评):
进给量看钻头的大小了

网友:
没有绝对啊 还要看你材料性能啊 是否热处理 也不一样啊

网友:
同一种材料,孔深度不同,切削速度也不同。
45钢3倍径算,HSS的一般可以在15~30m/min左右,HSSCo还可以稍高点。硬质合金一般可以从80~120。刀片式钻头可以从80~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