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挑一个螺纹,2把刀很容易乱螺距

楼主(2013-01-11):
我想挑一个外径200 长100的T20(梯形/螺距20)的螺纹
在普车上是用较窄的刀左右来回开完成的,数控如何用2把刀完成(一把粗车一把精车),2把刀很容易乱螺距。求高手赐教.

网友:
第一把刀切一下,留量第二把刀校准,而后,调整。

楼主:
对 ,我也是这么想的,用刀补来校准Z轴,我想问有没有更好更快捷的方法!

网友:
yao 从新对刀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 ,我也是这么想的,用刀补来校准Z轴,我想问有没有更好更快捷的方法!

装两把一模一样的刀,一粗一精,如果设备好一点,z轴也就几丝的偏差

网友:
转速千万不能变

网友:
汗,我记得我发过一个多把刀加工梯形螺纹和蜗杆对刀计算的帖子,楼主可以去找找看..也许对你有帮助

网友A:
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自己没试过。不知道可不可以用,,,
比如说先做一个磨刀样板想办法固定在工件z轴起点《一定要放正在对刀》。在把要用的2把刀对到样板内输入它的安全距离。。转速不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自己没试过。不知道可不可以用,,,
比如说先做一个磨刀样板想办法固定在工件z轴起点《 ...

没试过哈哈,有待验证,固定是个难题!

网友:
也不算难吧,只要每次固定在一个点就行了,,,,你车多大螺纹的啊。。。

楼主:
打算车T20的

网友:
自己把定位精度调整好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