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夹具的选择题。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3-01-11):
好多不会选,请高手赐教。

楼主:
1
2. ABD
3. ABC
4. ABC
5. BCD
6. ABD
7. ACD
8. ABCD
这是我的答案,请高手们指点一下。 谢谢了

网友:
啊哦   湖南的学校啊  貌似我不知道额   楼主很认真啊  选择题等可以书上查找吧   后面那些大题目才是没有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