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2012 SP 0.0 simulation word报表

楼主(2013-01-11):
大家在使用Solidworks 2012  SP 0.0  simulation  时,如果生成WORD报表 ,里面是类似 照片那样的空白吗?

网友A:
那部分没做分析的话  就是空白   如果不想要  可以再生成前不勾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部分没做分析的话  就是空白   如果不想要  可以再生成前不勾选

我全选了,还是空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全选了,还是空白

就是因为你选了所以才空白    因为那些部分本来就没分析  当然没有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因为你选了所以才空白    因为那些部分本来就没分析  当然没有结果

总算搞出来了 ,把OFFICE 2003升级到 2010就出来了。估计是版本太低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