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VMC850E怎样修改参数

楼主(2013-01-12):
在MDI模式里面那个参数写入的NO:0不可以,怎么改也改不到NO:1可以来写入参数,跪求高手解决。。。

网友A:
面板上不是有俩复位键么  长按那个不在MDI面板上的复位键 只要按住的时候就可以改参数,必须一直按住哈。。。应该就是打俩//的那个键,我的是850B 应该是差不多吧
还有个就是改K码,记在本上了,本子拉厂里了。。。。回头告诉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板上不是有俩复位键么  长按那个不在MDI面板上的复位键 只要按住的时候就可以改参数,必须一直按住哈。。 ...

小弟先谢谢您了大哥,我才学校出来不久,还很多都不会的,看见别人那台机行程速度快很多,按出来参数来看高了我那台机1W8,羡慕妒忌恨啊,同样的生产量我的机慢做的很辛苦,叫他们帮我改都不肯,呜呜伤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板上不是有俩复位键么  长按那个不在MDI面板上的复位键 只要按住的时候就可以改参数,必须一直按住哈。。 ...

肉哥没有用啊,昨天上班试了很多遍改不到。。。

网友B:
参数3209先改成1在MDI方式下在改通道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数3209先改成1在MDI方式下在改通道号。

嗯嗯,今天上班我去试试

网友A:
我的850B 就是那样改,刚开始我也没办法,这还是问的厂家的。。。。
最诡异的是昨天回厂里我那个机器找不到改K码的地方了,难道是让人给屏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数3209先改成1在MDI方式下在改通道号。

号搜找不到3209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850B 就是那样改,刚开始我也没办法,这还是问的厂家的。。。。
最诡异的是昨天回厂里我那个机器找不到 ...

我也没找到,哎

网友(2013-03-08):
没办法说清楚啊?   3208参数能找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