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析此【碎木机】

楼主(2013-01-12):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IzODQ0Nzcy.html

视频地址  :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IzODQ0Nzcy.html

求大伙分析一下视频中的碎木机:
                                                1、进料的时候会有停顿,为什么?怎样实现的?
                                                2、貌似这个机器的刀是固定在圆柱刀盘的弧面上的(见图),刀盘啥结构呢?怎样实现切削和出料的?

                                             想不明白啊,论坛有接触过此类产品的吗?求解

                                      照片里的碎木机就是用我见过的那种碎料方式的

网友:
瞅瞅

网友(点评):
谢谢大大发来视频。

网友:
很强悍的说
我还以为只是碎些树枝木块之类的
看到整个树干都拖进去是不是有点浪费啊

网友(点评):
还是那个能砍树、剥皮、截断的机器牛。

楼主:
求关注,求分析,集思广益,山寨之

网友:
我爱发明里面有一期是粉碎建筑垃圾的系统,里面的原理和这个很想,好多根钢筋的预制板都能整个的吃掉。
楼主有兴趣可以找到参考一下
窃以为,这种东东原理上应该不难,但是设计过程中肯定需要大量的理论计算作为依据,不然就算一比一的复刻肯定也没有原来的好用。

网友(点评):
多谢指点 这就去看 你有我也有 你有一个好的 我有10个差的 此乃中华发展之根本~~~~

网友:
送料应该是间歇送料吧,要不这么粗的树干可能一下子打不碎吧~!机器这么小需要多大的冲击力和粉碎力啊!

网友(点评):
这个机器是树干粗的时候会停 树枝的时候貌似是不停或者间隔时间长 不知道间歇送料如何运作

网友:
怎么碎木,怎么进料,结构又这么紧凑,哪路大侠来解答就好了

网友:
这种碎木机一般用于哪些行业啊。是造纸吗

网友:
人肉绞碎机, 毁尸灭迹最佳选择

网友(点评):
那最好在出料的那边接到饭店包成饺子

网友A:
这应该是一个双轴撕碎机和一个锤式破碎机复合,先撕碎,后锤粉,如果配上我们的压块机现场压成块再运就更牛了。
下面的图是铡草机,不是一码事。

网友(点评):
双轴撕碎机不是正上方进料的吗?

网友(点评):
换个方向进料有问题吗?不过是把机器推倒而己。

楼主:
顶个,求解惑

网友:
确实厉害啊,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一个双轴撕碎机和一个锤式破碎机复合,先撕碎,后锤粉,如果配上我们的压块机现场压成块再运就更牛 ...

双轴上下安装?不会有挤碎的木头挤压在下滚哪里吗。还是说让双轴工作平面下降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双轴上下安装?不会有挤碎的木头挤压在下滚哪里吗。还是说让双轴工作平面下降一点。

我认为是上下安装,最好斜一点,方便出料,刀槽应该有清理装置,不会积料。

网友(点评):
这种的话应该不用停顿吧?

网友(点评):
你认为每把刀都能咬到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是上下安装,最好斜一点,方便出料,刀槽应该有清理装置,不会积料。

你认为每把刀都能咬到料吗?

网友(点评):
豁然开朗!!!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树干的时候会经常停顿,而树枝部分的时候偶尔会有停顿。拜谢。

网友(点评):
做出来告诉一下

网友(点评):
嘿嘿做出来不敢保证,可以保证只要做出来必然回复

网友B:
你要了解的设备有现成的可以参考。你上传的几张照片,这种小机器个根本不能粉碎木头,连棉杆也不能粉碎。棉杆粉碎机,功率大约40多千瓦,每小时可以粉碎大约5吨的产能(实际2吨左右,主要是供不上那么多的料),河南中部有很多工厂已经生产了几十年,质量还不错。还有造纸行业的木片破碎机(削片机),功率可达60千瓦左右,碗口粗的3米长的树干,几秒就成立一堆碎木片。东北特别是黑龙江有不少企业生产,你可以查一下,前往考察比什么都强。至于你的各种设想,最好在考察之后再去思考,这就叫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要了解的设备有现成的可以参考。你上传的几张照片,这种小机器个根本不能粉碎木头,连棉杆也不能粉碎。棉 ...

照片中的机器是可以碎木头的。眼见为实。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