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宏达数控刀架锁不紧!

楼主(2013-01-12):
  求助各位高手,我一台云南6150数控车的宏达刀架锁不紧!锁紧时间到2500也不行,把刀架拆了再装上就好一天,然后就又锁不紧了,不知道是哪个部件出毛病了,哪位大侠能帮帮忙啊!   问了厂家,厂家说给寄回去,但我担心去了他们重装了回来再动,那就白花钱啦!

网友:
可能是你里面压紧螺帽没到位,或许是蜗杆磨损了。还有就是信号的问题了。《1.信号盘和磁铁的高低有偏差》,《2.信号盘位置不对》《3.里面的轴弯了会使信号盘碰到磁铁导致信号不好》

网友:
反转时间1200就很大了,根据你描述感觉电器的问题要大些。反转信号是有的,但电机执行打了折扣,请查看反转信号中继和接触器(或者刀架控制盒),估计中继的触头打毛了。

网友(2013-03-04):
拆开看下。

网友:
不要考虑电器部分,纯机械问题。数控机床售后人员飘过

网友(2014-03-20):
零件之间的间隙没有调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