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结构可行吗

楼主(2013-01-12):
  各位帮忙看看这个结构是否可行。
  第一张图片里的那2个绿色的就是第二张图片里像“7”字一样的那个键,现这个“7字型”绿色的键沿着那个槽子滑动,滑动过程中是不是会卡死呢?那个没颜色的是滑槽,材料是塑料。

网友A:
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网友:
没绿色....表达不清

网友:
我是看懂了,LZ可能有点色盲。不过你黄色工件滑动需要点间隙。如按图就过定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不好意思  说的不清楚 在上图片
一个是剖视图 一个是完整的   那个小滑块在槽里转动会卡吗

网友:
如图,红色有5个接触面,其中4个面必须有间隙;青色有4个接触面,其中3个面必须有间隙。
接触为阳,分离为阴,只能有一个阳,而阴就可以有很多。

网友(点评):
因为可以一夫多妻,但是要是一女侍二夫的话,这俩男的肯定打破头,结果就只剩一个阳,庸俗阴阳学..

网友(点评):
学以致用,楼下的兄台解释的就很好。

网友(点评):
一夫多妻是保留自由度,一夫多妻是过配合。

网友(点评):
晕,原以为色盲,确真有色棍

楼主:
再问一下  什么是接触面 什么是分离面啊

网友(2013-02-28):
应该是会卡的,你施加外力的方向不会正好是外圆的切线方向吧。所以转的过程中你得慢慢活动才能往前转。不会很顺滑的。

网友:
楼上兄弟解释的确实很到位!赞一个

楼主:
呵呵  我已经把东西做出来了  很顺滑 一点也不卡

网友(点评):
这个不卡的原因有可能是间隙比较大的关系

网友:
那两个是限位块,圆周

网友:
可以用简单的结构

网友:
理想状态可以,不过现实中我感觉会卡

网友:
这个能不能滑动,滑动顺不顺就看松紧了,图中所示有调节钮,设计者意图应该是有一定间隙的。
ps. 那不是绿色,是屎色。

网友(2013-05-01):
你那个7子型的滑块是定位和限位用的吧!

网友(2013-09-08):
看不懂啊

网友(2013-10-23):
想问下 这个机构 什么作用?

网友(2015-01-30):
触为阳,分离为阴,只能有一个阳,而阴就可以有很多

网友(2015-04-25):
结构本身应该没有问题,问题就是看你所留配合间隙的问题!

网友:
我觉得应该卡不住

网友(2015-06-14):
我怎么看都是黄色唉!谁色盲啊!

网友(2015-10-14):
感觉不好。

网友:
MARK一下,明天看

网友(2016-03-03):
有可行性

网友(2017-06-10):
不知道说啥

网友:
主要是别人不知道你这个东西是干嘛的?怎么配合安装的,这样很难分析。

网友B:
表达不清,我的理解就是滑块会不会在槽里卡死,如果是纯圆的话处处相切,就不会有曲率的问题。那么就是楼主给的公差是否合适,以及加工的精度是否合适.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很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表达不清,我的理解就是滑块会不会在槽里卡死,如果是纯圆的话处处相切,就不会有曲率的问题。那么就是楼主 ...

公差建议查手册,有专门的导向的滑动配合的公差,查表就行。加工精度就看加工的怎么样了

网友(2017-08-23):
看了在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