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如何解决铝合金加工粘屑?

楼主(2013-01-12):
目前在加工变速器壳体中发现扩孔钻粘屑比较严重,具体表现是加工的孔壁比较粗糙,有白色加工痕迹,不光亮,主要原因我想还是粘屑造成的,使用的刀具是三刃扩孔钻,平底,没有涂层,前刀面做了抛光处理的,带螺旋槽。
具体参数是Vc=250m/min,f=0.07mm/z。
冷却液浓度在8.5%左右。
请教大家该如何解决?如果需要调整参数的话该如何设定?
谢谢了。

网友:
PCD钻头即可。你的所有问题的快速解决方案。

楼主:
原来是PCD,但有预铸孔,效果不好,有时候做不到500个就位置度超了,孔口振刀,里面螺线状振刀纹,所以才优化成硬质合金,现在很稳定,就是孔壁有点白色加工痕迹,没有PCD那么光亮。如果能做的一样就完美了。

网友:
用合金跟PCD组合刀具。

网友(2014-08-07):
建议整个槽都抛光,益于排屑

网友:
机床内冷压力是否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