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学机械的老外是如何求婚的,大家学学吧,哈哈

楼主(2013-01-12):
大家直接看看去吧,确实感动啊。
http://imgur.com/a/mskl7      来自 myth2000吧,星空下-祈愿

网友:
纯金?还是镀金?

网友:
那是自己做的。。。。。。。。。。

网友:
此模式在国内是不可复制的,国内的结局会是这样的...

丈母娘:什么?!拿铜的糊弄我女儿??我女儿跟着你喝西北风?!穷瘪三给我滚!!   然后就是噼哩叭啦的金属掉落声音

网友:
我只知道这是个珠宝大师设计的。

网友:
仔细看了下结构,他应该是转动钥匙转动齿轮打开最大暗盒的锁扣,然后弹簧拉动暗盒转动,打开盖子。带走自锁装置,不用担心转过头。目测设计并没有那么复杂,强度变位材料精度等等不用考虑那么多。
不过几个问题,其一是他究竟是减速还是增速,我感觉里面行星内齿带动另一个齿轮是增速,而这个齿轮带动锁扣齿轮是减速。实在不能理解。
其二是他是用弹簧拉动的,不知道弹簧弹力如何,暗盒摩擦力如何,拉动的速度是多少,总不会是打开锁扣暗盒在一秒内秒开吧?如果没有实物调节,水平太低我实在不知道如何选择弹簧出设计图。来自: Android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