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热器接头问题

楼主(2013-01-12):
换热器的接头一般是铝质的,很容易磨损,大家有没有好的意见.国外的接头采用不锈钢与换热器焊接,但国内没看到这种工艺.

网友:
不锈钢和铝焊接?

网友:
有没有照片?
钢和铝焊接是有难度,但是现在国内也可以做出来

楼主:
有实物,国内外企的产品,但是没找到会这种工艺的国内厂家.

网友:
国内有了,换热器接头是不锈钢法兰的,上海华美空调设备厂生产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实物,国内外企的产品,但是没找到会这种工艺的国内厂家.

效益可以,我帮你介绍厂家做

网友B:
我以前做的换热器包括连接法兰大部分都是不锈钢的如304  316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做的换热器包括连接法兰大部分都是不锈钢的如304  316等

你说的换热器是什么型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换热器是什么型式?

管壳式换热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益可以,我帮你介绍厂家做

能不能介绍个厂家呢?QQ281696675 .15622259529

网友(2013-02-19):
单级蒸汽压缩制冷过程中的实际循环和理想循环有许多不同之处,除了压缩机中的工作过程以外,主要还有下列一些差别。
    1.流动过程存在阻力
    (1)吸入管道从蒸发器出口到压缩机吸气人口之间的管道称为吸入管道。制冷剂从吸人管道中流过时,必定存在流动阻力。这一阻力损失引起的压力降,直接造成压缩机吸气压力的降低,对实际循环的性能有重大影响。这种影响表现为压缩机吸入口的吸气比体积增
大,压缩机的压比增大,单位容积制冷量减小,压缩机容积效率降低,比压缩功增大,制冷系数下降。
    在实际工程中,可以通过降低流速的办法来降低阻力,即通过增大管径来降低压力降。但考虑到有些场合,为了确保润滑油能顺利地从蒸发器返回压缩机,这一流速又不能太低。此外,应尽量减少设置在吸入管道上的阀门、弯头等阻力部件,以减少吸入管道的阻力。

聂德平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