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加工什么时候才能走出困境

楼主(2013-01-12):
机械加工什么时候才能走出困境,朋友们来帮忙分析。

网友:
不懂、楼下回答( s. ^* v% G: T3 r

网友:
楼主说是机械加工的困难是不是指国内加工的零件精度不高呢。如果是这个的话,要加工高精度的零件,就是有更高精度的机床,也就是机械制造装备,但是要做出好的机械制造装备当然就需要再高的机床来制造,那么相应地就要有高精度的检测设备,还有更高级的系统。以前的时候CNC特别火,会开CNC的技师工资都特别高,但是现在CNC已经很普遍了,为什么,因为外国把技术放开了,人家开始用五轴了,八轴了,九轴了,十二轴了,并联了。而即使国内的人做出了CNC,很多系统还是用国外的,而且还不是高端的系统。像五轴机床现在国内不少人在做,但是真正的五轴其实不是机械,而是系统,真正的五轴算法是用在军工的,是对华进口的。国内有很多人研究过五轴系统,但是都不理想。再说深一点的话就是环境问题吧,国家对这方面的投入都是非常大的,但是研究成果大多是论文,实际应用的太少,所以,国内与国外始终差好几代啊。

网友:
楼主应该问的是现在机械加工行业不景气的困境吧,这个应该与整个经济大环境有关。

网友:
有点无病呻吟  呵呵

网友:
照我国每年0。08的经济增长速度,还要5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