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减轻钣金重量怎样冲裁孔

楼主(2013-01-12):
这样一个钣金零件,只有中间的大圆孔是有用的,两侧的方孔是我自己设计的,现在觉得不大合适,主要是为了减轻重量,但是还要保证强度,请高手指点应该设计成什么形状的,是一个大孔,还是密密地那种网孔?还是什么结构,我这样的结构对强度影像很大么?

网友A:
怎么装配,哪边受力都不知道哎

网友:
这样冲孔能减轻多少重量,表示很怀疑。

将铁板换成铝合金板重量直接减轻剩1/3左右。

网友(点评):
那些小孔是安装孔,两个大方孔是为了减轻重量的,铝的没法折弯,为了保证强度估计还得加厚,而且价格也贵

网友(点评):
铝的没法折弯??? 阁下对铝合金板有多少了解?

网友(点评):
楼主这产品,纠结在重量上没任何意义,材料费和加工费都没有减少多少,不明该零件起到什么作用。钣金件不可能承受很大的力,大部分是结构和外表包裹作用。89年的,还需磨练啊。

网友(点评):
确实,懂得东西比较少,所以来发表一下学习一下,说实话我们的设备很少有用铝进行折弯的,我把零件给领导看,领导说可能会有点重,所以我再考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装配,哪边受力都不知道哎

原先的结构是这样的,没有两端的方孔,我是为了减轻重量

网友(点评):
看下装配图,看情况好像没差多少重量,你去掉两个孔还增加一笔加工费。感觉意义不大。

网友:
根据材料强度计算红色区域的最大允许受力,确定你方孔的大小和位置。建议减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