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箱容积

楼主(2013-01-12):
一台液压站用双联泵,流量是30L/min ,压力最高17Mpa,有散热器,请问油箱容积要多大???

网友:
压力挺高的,按高系数算,大约30*12=360L

楼主:
这个不对吧,我们有散热器,我们有一款30L/min的液压站,用的是单泵,油箱容积只有12L

网友:
你自己凭经验设计,书上是忽悠人的。

网友:
按手册上的来计算,体积较大,你可以计算一下系统所用油量,然后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分多次加油。体积就下来了。

网友:
容积尽量根据书上的来选,但同时也要看看现场情况,如现场要不要配管,管道多长,这个要考虑的

网友(2016-01-07):
为什么要要求油箱容积要大于泵流量好几倍呢?油箱容积可以比泵流量要小吗?为什么

网友(2016-12-16):
引用 楼主:
这个不对吧,我们有散热器,我们有一款30L/min的液压站,用的是单泵,油箱容积只有12L

12L有点小吧,至少得满足泵在一分钟内不能将油箱的油吸干,让我做的话,我会做50L

网友:
你如果综合考虑散热效果,想得到最终尺寸的油箱的话,你这些条件是不够的,油箱容积在设计之初会根据系统压力来选择一个系数,用系数乘以泵的最大流量来初选油箱的容量;而当你系统设计完了之后还应该有系统的发热功率、散热功率、温升等参数的验算,来检验你前面初选的油箱容积能不能保证系统工作时油温在允许的范围内。

网友:
工作容积多大呀,这个应该要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