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刀具安装

楼主(2013-01-12):
老板在不懂行的情况下订购了一台数控车,其刀加是立式六工位,且刀座为圆形。试问我如何去解决外圆车削问题

网友:
好啊,你老板捡了个大便宜

网友:
这种数控车也可以叫数控六角车,除有六个·可装圆刀杆或钻头或划钻·的圆孔外,还有六个可装方刀杆夹槽。这类车床的用处比较大,加工效率也比较高,对调整工的要求除了数控车的知识外,还要有一定的六角车床的技术。

网友:
座等上机床图片~~~见识见识

网友:
不上图你说不清楚,圆刀座也可以用,VDI刀架,不过你说的应该不是,VDI的一般不止6个工位

网友:
是斜卧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