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齿轮 有什么要求啊

楼主(2013-01-12):
这种齿轮要什么标准吗?
  什么模数啊? 角度啊   等等 ?

网友A:
齿形离合器,找一本铣工书,那上面有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形离合器,找一本铣工书,那上面有介绍

就上面这个问题再补充一个图,这个尺的齿面是斜的,和上面这个尺有点区别,到底哪个是对的 啊!
这样的尺能直接冲出来吗? 冲出来之后两个的尺面能完全吻合吗?如果不能冲出来那该怎么加工?谢谢!

网友:
如图画齿顶和齿底两线一定要相交于工件轴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上面这个问题再补充一个图,这个尺的齿面是斜的,和上面这个尺有点区别,到底哪个是对的 啊!
这样的尺 ...

如图画齿底线一定要相交于工件轴心!铣加工常见

网友:
这是什么齿

网友:
好像是面齿轮。

网友(2014-05-31):
鼠形齿,跟老 式加工 中心的换刀定位盘上的齿是一样的

网友(2014-07-29):
没用过,学习一下。

网友:
你要给出相关的参数呀

网友:
齿型离合器

网友(2014-08-28):
抱歉,您所在的用户组(少尉)无法进行此操作   ! 路过...

网友(2014-12-02):
应该是面齿轮

网友(2015-01-08):
铣床铣,精度高铣床流量磨

网友(2015-06-14):
过载离合齿!

网友(2015-09-01):
齿形离合器,主要是齿形偏差不能过大,接触面积越大越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上面这个问题再补充一个图,这个尺的齿面是斜的,和上面这个尺有点区别,到底哪个是对的 啊!
这样的尺 ...

新手路过

网友:
不会是锥齿轮套件吧

网友(2017-08-15):
这那里是什么齿啊,就是离合器,加工线割或者铣就出来了。

网友(点评):
车个锥端面,再加工那个V就自然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