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R30的圆弧怎么加工啊?

楼主(2013-01-12):
这个R30的是用立铣刀还是用端铣刀啊???

网友A:
用立铣刀的话,刀具直径太大,不经济,建议用端铣刀分两次直切,或者将此圆弧设计改为直面,应该更方便加工!

网友(点评):
不要动不动就改设计

网友(点评):
那得看处于哪个设计阶段啦! 还没定下来的有优化空间就得改。

网友B:
端铣刀吧  方便点  刀具可选择方案多

网友C:
用端铣刀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端铣刀比较方便。

端铣刀的话具体刀选多大的啊,好像没直径为60的铣刀,再一个端铣刀的话只有周围有齿,而导致中间铣不到啊?并且它是垂直于纸面向里铣还是平行纸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端铣刀吧  方便点  刀具可选择方案多

端铣刀的话具体刀选多大的啊,好像没直径为60的铣刀,再一个端铣刀的话只有周围有齿,而导致中间铣不到啊?并且它是垂直于纸面向里铣还是平行纸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立铣刀的话,刀具直径太大,不经济,建议用端铣刀分两次直切,或者将此圆弧设计改为直面,应该更方便加工 ...

立铣刀好像不能走曲线啊?端铣刀的话具体刀选多大的啊,好像没直径为60的铣刀,再一个端铣刀的话只有周围有齿,而导致中间铣不到啊?并且它是垂直于纸面向里铣还是平行纸面啊

网友:
磨一把镗刀,当镗孔那样的镗下去

网友D:
在铣床上装一把樘刀就可以了,顺便问一下LZ,加工这个零件要多少钱,我想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
在立铣上,用主轴往下划。

网友:
这个应该用花盘偏心装夹之后车出来

网友:
线切割了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铣床上装一把樘刀就可以了,顺便问一下LZ,加工这个零件要多少钱,我想参考一下,谢谢

不好意思,我是学生,要设计夹具,没办法帮你问多少钱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用立铣刀的话,刀具直径太大,不经济,建议用端铣刀分两次直切,或者将此圆弧设计改为直面,应该更方便加工 ...

如果加工困难或是别的一些因素,在设计方面我还是倾向于和合作方商榷的,如果是自己设计的,我也会尊重提意见的人,我不是去挑战设计的权威,也不是随便改动,如果有些建议能让产品变得更完美,为什么不去做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立铣刀好像不能走曲线啊?端铣刀的话具体刀选多大的啊,好像没直径为60的铣刀,再一个端铣刀的话只有周围 ...

垂直走刀!立铣刀可以定做,所以不经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加工困难或是别的一些因素,在设计方面我还是倾向于和合作方商榷的,如果是自己设计的,我也会尊重提 ...

作为设计者应该充分考虑加工的便利性,而作为加工者来说,考虑的不是改设计,而是尽力满足图纸要求

网友:
。。。这个问题也算问题?

网友:
单件小批量的话,就立铣刀铣铣吧。批量大的话,可以做一把D60的插铣刀铣。盘刀不适合,一来盘刀走刀是水平的,二来盘刀Ap没这么大,除非是玉米铣刀。但是玉米铣刀效率没有插铣刀好,因为一般要走插补。

网友:
要求不严端铣刀

网友:
我赞成用车床车,只不过要做个工装,还是车床加工快。

网友:
有数控用立铣刀走程序,有线切割用线切割都可以

网友:
最简单就是买一把直径60的立铣刀。

网友:
用手工赶出来   钳工画线

网友:
小批量就上加工中心 随便一个棒铣刀就解决了 量大就直径60的铣刀 专用胎具上铣床加工

网友(2013-02-11):
估计也就一件 线切割直接割一下就行了。如果非要用立式铣车那就用立铣刀吧。端面铣一般水平走刀而且有角度。

网友:
用40粗的刀杆兑一个60圆的刀,用偏移法2-3刀就干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铣床上装一把樘刀就可以了,顺便问一下LZ,加工这个零件要多少钱,我想参考一下,谢谢

25~30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立铣刀的话,刀具直径太大,不经济,建议用端铣刀分两次直切,或者将此圆弧设计改为直面,应该更方便加工 ...

这点问题还要改设计

网友:
用端面铣刀估计可以一刀下的,应该比用镗刀快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铣床上装一把樘刀就可以了,顺便问一下LZ,加工这个零件要多少钱,我想参考一下,谢谢

料25元+加工费15元

网友:
当然是立铣刀了,不过要掌握好进刀量和进给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立铣刀好像不能走曲线啊?端铣刀的话具体刀选多大的啊,好像没直径为60的铣刀,再一个端铣刀的话只有周围 ...

确实没有60的,有61的。。建议立铣

网友E(2013-03-13):
单刀飞,只能单刀飞

网友F:
上镗床非常好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刀飞,只能单刀飞

单刀飞是什么啊?没听说过这个?能不能给简单介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镗床非常好加工~~~

镗床的话是不是冲击比较严重啊?这对刀具损害比较大吧

网友:
应该用端铣刀比较好吧,立铣刀不是用来打孔的吗

网友:
用立铣刀比较好

网友:
上数控啊  这不是什么难题

网友:
立铣刀,加工中心上做!简单快捷!

网友:
做一个定位,用镗刀杆加工或线切割

网友:
用镗刀吧,经济性好,效率还高,要吃到3刀左右。

网友:
可以的话 车床做个夹具 随便车车

网友:
用立跣,不过不用园刀 用膛刀  你应该懂的

网友:
先用立铣刀开粗,再用镗刀光孔。希望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