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伸缩走廊,请教

楼主(2013-01-12):
大师们好,

近几天得到一客户需求做个伸缩走廊以连接两个厂房的两个门,不知社区里有没有做过类似装置的,简单描述如下:

1. 两厂房的两个门平行相对,但门的中线并不正对,有600毫米的偏移。
2. 两门之间的距离(也是两厂房墙之间的距离)约为9米,中间有一宽为5米的水泥路--路距两边的厂房各约两米。
3. 门的尺寸为高3050mm,宽2450mm。
4. 走廊可方便的手工向两厂房方向打开以便把中间的5米水泥路全部让开 (该路有消防通道的作用)。
5. 不能在路面铺设导轨。伸缩段可采用轮子。
6. 在路与厂房墙之间的走廊可为固定段(不用伸缩),但不能更改地面。
7. 通道为露天通道,用作两厂房之间的物料运输通道,常态为合拢,需要时可打开。
8. 通道应有密封,抗风,抗雨学,抗风沙,
9. 通道应透光。
10. 通道内应有照明,为夜间使用提供照明。

有经验者请指教。

网友A:
完全没有经验,提一些疑问,希望能有助于完善一些问题
1.两边固定段的地面不能更改,膨胀螺栓也不能打么?
2.走廊的高度多高,需要和门的高度一样么?
3.通道需要密封,但是伸缩端底下是轮子,如果没有其他措施的话必然会有一些间隙,比如有30mm,那样还符合密封要求么?
4.如果地面不能做处理的话,厂房门的门框处能承受横向和纵向的水平载荷么?
5.走廊收缩回来时,厂房内部应该允许临时占用一部分空间吧,比如多伸出来一两米

提一个简陋的方案:
1.走廊横截面做成刚架,纵向做成桁架,顶部也做成桁架,底部没有连接杆,与地面之间是轮子
2.活动段的密封用一种类似夹具那种的锁紧机构,放下弹性密封件并自动锁紧
3.两个活动段之间有锁紧装置
4.活动段与固定段之间有导轨,并伸出到位后锁紧(具体什么样不清楚..)
5.固定段与厂房框架连接,主要传递风产生的水平载荷
6.走廊框架外面铺面板,上面有斜度除水

网友B:
有几个重要的参数你没说
一、项目经费;
二、消防通道高度,是4.5M么?
三、运送物料最大重量。

网友:
伸缩走廊?第一次听说呢

网友C:
看看飞机登机那个通道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没有经验,提一些疑问,希望能有助于完善一些问题
1.两边固定段的地面不能更改,膨胀螺栓也不能打么? ...

谢谢您的关注。
厂房的外墙为彩钢板,我觉得不能承受整个走廊在受侧向风时所产生的力。厂房钢结构的立柱距离门太远,无法使用。本来我想加一圈的门梁用水泥埋在地下,但又不允许。
高度比们高就可以,但要比门上的挡雨台低。
到现在没找到可行的结构方案,准备把这项目推掉了。

网友(点评):
如果没有把握的话,是应该推掉,结构没有“基础”或承力方式的话,就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几个重要的参数你没说
一、项目经费;
二、消防通道高度,是4.5M么?

谢谢。
经费我不知道,因为是我的客户找我让我出方案报价,没有过设计可行性这一关,报价及经费无从谈起。
高度我刚才有回复
货物载重,这个事走廊,不需要承载货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飞机登机那个通道行吗?

这个一开始有想到。但可惜无法借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一开始有想到。但可惜无法借用。

防盗门外面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