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速齿轮及高速轴资料

楼主(2013-01-12):
求高速齿轮及高速轴资料* n# N' Q: Q. b

网友:
楼主说具体点哈!齿轮箱是什么型号的 速比和安装形式 这都很重要

网友:
   能再详细点更好!

楼主:
就是高速齿轮箱的结构设计需要注意什么,轴承选用,材料及热处理,齿轮的模数齿数,润滑,冷却等参数,此齿轮箱为大龙门机床的主轴两档变速齿轮箱,一档1:1一档4:1,外形尺寸大概300X300X300的方形箱体,2000rpm以内我的方案完全可行,若输入转速6000转或8000转的时候我就不敢保证了,因为高转速状态下的动静平衡很重要,本人又没有高速齿轮箱的设计经验,所以想请教论坛的高手们,如果成功的话就可以挑战德国ZF对机床主轴变速箱的统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