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加工尺寸不稳定,求解决

楼主(2013-01-12):
          公司的数控车床出现加工工件尺寸不稳定,
工件如图所示;

                 大致的规律

                 部位
                    A           变大         变小
                    B           变大         变大
                    C           变小         变大

            因为怕工件损坏,所以在加工过程中不断调节刀补,可是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检查机床

             ⑴调查机床X轴丝杆,发现丝杆间隙0.4mm。更换丝杆后,调节丝杆垂直偏差为0.02mm在正常偏差范围内,试加工10个工件,没有改善。
             ⑵调查机床Z轴丝杆水平0.02,属于正常偏差范围,不影响加工。
             ⑶调查卡爪抓紧,正常。
            ⑷调查刀具,更换新刀具后加工,无改善。
            ⑸调查机床整体水平,正常。

            请问一下大家,还有什么地方我们没有做到的,请指教。。。谢谢!!

网友:
首先看一下卡盘是否上紧,其次检查刀架是否转正,刀杆是否压紧,一一解决!试问楼主此活是否太长或者太细,那样的话尺寸也是有点难保的!

网友:
Z轴与主轴的平行度:把直线度好的芯棒夹入主轴,刀架粘跳动表,只走动Z轴,分别打圆周的上,下和侧的母线。
如果有问题,会反映成定方向变化。是主轴对导轨的平衡没安装好。

网友:
调整丝杠的反向间隙?

网友:
把变大变小的实际数据测量记录下来。然后把你的工艺和刀具切削参数也记录。然后才能分析是工艺的问题还是设备的问题。

网友:
光变大变小还不能分析,工件尺寸多少?偏差多少?走刀路线?

楼主:
实际尺寸的话我要回公司才有,A B C外径大概是25 ,45 ,62 cm  。。。  长度是30,  25,  10厘米  。上下限偏差是正负0.15mm,加工出来的大多都是超出上下限在 0.5mm .由于害怕出现报废(规定最大不允许超出0.55mm,数控只是粗加工,还有磨床的),所以一逼近上下限就调刀补,所以数据的整体还不能确定他是不是W形的。

网友A:
你是用走刀机干出来的
 同切削深度,切削速度,主轴转速,刀具的中心有关系
 再不行就是你机床的问题

网友:
产品毛事就是几个台阶,应该不难或者用同样的工艺换一台床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走刀机干出来的
同切削深度,切削速度,主轴转速,刀具的中心有关系
再不行就是你机床的问题

同类型的机床有好几台,都有这种情况,不过就这台机器特别严重。

网友:
精加工余量少点,

网友:
你可以把x方向用表打一下《只要是托板可以走的地方多要用表打一下,每打一次表多先要校到你所需的公差范围之例用笔记住你校到间隙和参数各多少,没打一次表的间隔不要超过直径50。怎个托板全打好了,看一下整个托板间隙误差多少取他的最少的间隙参数就可以了
还可以在程序里做文章了。,。。。例g0    x15   z2
                                                                   x20
                                                                   x23
                                                              G1   z0.1
                                                                   x25 w-1     这是精车的
                                                            g1   z-30
                                                                   x30
                                                                   x35
                                                                   x43
                                                                   x45w-1
                                                                  w-24
                                                                   x50
                                                                   x55
                                                                   x60
                                                                   x62w-1
                                                                   w-9
                                                                G0  U5  Z200
                                                                       M30

网友:
丝杆有问题,或是你工件余量不对;刀具挤压过度

网友:
是不是老床子,导轨磨损了吗?

网友:
设备不好,在加工机件时切削量的大小决定尺寸偏差,刀具磨损严重时更明显,最好留量精车一刀会有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