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演非标准分析

楼主(2013-01-13):
①、Xo = X + o
②、Xo ≈ X
③、(X + o)^2 = X^2 + o^2 + 2*X*o ≈ X^2

例: Y = X^2
则:
Yo = Y + o ≈ Y
Xo = X + o ≈ X
Yo = Xo^2
Yo = Y + o = (X + o)^2 =  X^2 + o^2 + 2*X*o
故 dY / dX = o(Y) / o(X) = (Yo - Y) / (Xo - X) = 2X + o ≈ 2X
即 Y' = dY / dX = 2X

转载请注明出处,否则追究责任!

网友:
百度了一下,非标准分析(概念上又可称为实无限分析)是一个数学分支,它用严格定义的无限小的数(infinitesimal number)的概念来构建分析学。
大侠可以多讲讲,第一次接触到这样的概念,不懂。

网友A:
我来分享一本关于非标准分析的书吧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35449974.html

没有很好数学分析基础的人,不建议看,因为看起来会觉得象天书

要想看懂这玩意,最好有实变函数论的基础

其实,所谓非标准分析,就是把无穷大和无穷小定义为2个特殊的实数,加到原先的实数集中去,形成一个扩展实数集R*,然后在这个扩展实数集R*上定义极限微积分等,便形成了非标准分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来分享一本关于非标准分析的书吧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35449974.html

谢谢大侠分享,请问一下这玩意在实际中有什么具体运用吗? 能否举例说明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侠分享,请问一下这玩意在实际中有什么具体运用吗? 能否举例说明一下?

我水平不到家,只知道有这么个玩意,到底有什么用我还真不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水平不到家,只知道有这么个玩意,到底有什么用我还真不知

谢谢大侠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