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件直径600mm,长度要求12500mm 公差+0.24 -0.05怎么测量?

楼主(2013-01-13):
工件直径600mm,长度要求12500mm 公差+0.24 -0.05怎么测量?
用什么量具。

网友:
测量问题 放到  量仪检具 板块比较合适。

网友:
测量长度还是直径?这种尺寸,量具的温度变型都超过公差了,应该要用到光学,或者带温度补偿的量具。

楼主:
测量长度

网友:
设计不合理,12.5M工件应有伸缩缝公差大于正负1

网友:
这么大尺寸的工件居然给这么小的公差要求,太不可思议了。

网友:
用移动式三坐标就好了。

网友:
上数控床子,刀架安装杠杆百分表,从一端打到另一端,走过的横向位移加上两次百分表读数。不知可不可以。。。

网友(点评):
数控应该不用打表了吧,我一朋友在重型机械厂,4*18米的车床,控制长度是直接一头对刀,看坐标,走到另一头。

网友(点评):
请问不打表怎么能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打,什么时候走到头了呢?呵呵

网友:
真不明白这么长的轴,长度公差这么高干什么用,试试在机床上打表,如8楼所言,应当可以。

楼主:
321系列通用长度测量
http://www.islive.com.cn/137.html
32系列通用量仪  用线性测量法测量外部和内部尺寸,测量外部和内部尺寸之间的差值(差动测量),测量孔、孔中心距和凹槽距离。测量范围最大可到3500mm
有没有高精度,量程达到12米的量具

网友(2013-02-27):
我有一个15米千分尺,自做。公差3丝内。需要加我Q543205521

网友:
学习了,这个还真没见过。

网友:
徕卡激光全站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