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行程开关的准确性受什么影响?

楼主(2013-01-13):
有一台磨床的Y轴(驱动修整滚轮的轴)回参考点时压下一行程开关,压下行程开关发出信号后Y轴坐标变为0,机床把当前位置当做Y轴原点,具体结构如附图所示。最近几日,Y轴坐标经常变化,多的时候能差3mm-5mm,经观察发现,Y轴坐标变化的原因是每次回参考点时机床停止的位置不一定一样,即机床的原点位置经常不一样,导致Y轴坐标变化,导致滚轮打不着砂轮或撞砂轮(很幸运这几次都是打不着砂轮)。我认为是行程开关出了问题,不知道经常都是什么原因能影响行程开关的准确性,望拍砖。

网友:
行程开关不能准确定位,其定位误差几毫米算正常。

网友:
机械式开关本身精度就不高,加上时间久了磨损,还是光电开关好些。

网友:
这种机械的行程开关精度很低的啊,尤其是使用时间长了以后那精度会更低。在我这边一般都是使用光电式的,只有关键运动部件上才是光电加后面跟着的机械式行程开关作为光电失效情况下的备用限位开关。

网友:
这种开关到后期有一个毛病,就是压下去后弹起的时间会慢一点。也就是该弹起的时候,它弹不起来,延迟一下就起来了。但也不是所有的开关都会出现这种问题。如果这样的话,试着润滑一下,如果还不行的话,那就只能换一个新的了。

网友:
传感器的问题

网友:
还是用金属检测开关好一点

网友:
用机械限位,电气只是检测个信号而已,实现下步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