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螺旋丝锥的什么原因能导致攻丝缠屑?

楼主(2013-01-13):
      如附图所示,内孔攻丝时有时切屑不爱断,缠在丝锥上,能确定是丝锥的原因,因为只有某家的丝锥才如此缠屑,其他厂家不这样,而且两台设备都如此。请教:螺旋丝锥的什么原因能导致攻丝缠屑?

网友:
一是:不断屑说明材料塑性好,可以加大进给或降低转速。二是:冷却液的选择,天冷不要选太粘的。

网友:
有两种品牌的型号以及照片的对比吗?

网友:
一方面是排屑槽根部没有导出,另一方面你的丝锥轮廓度比较好,排屑槽前后保持的螺旋线比较好。这个丝锥应该是好丝锥,在尾部想办法断屑吧?

网友:
丝锥柄部夹持部位太深了,没有让出足够的排屑长度。

网友:
尾部出料挡住了

网友:
相同条件的话,应该是两家的槽型、螺旋角有区别。

网友:
可能是丝锥槽型不一样导致不断屑

网友(2013-10-06):
我也想知道两家的丝锥有什么不一样?楼主是否有图片,最好是端面视图!

网友(点评):
此类答复,楼主是不给分,也不会予以理睬。不信你看3楼。

网友(2019-08-16):
应该是槽型螺旋角不同,夹持的也比较深,没有留出足够的排屑空间

网友:
横式攻牙,这个螺旋角度选择不太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