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夹紧力在切削过程中是在不断地变化着的”?

楼主(2013-01-13):
      在机械加工工艺手册中看到“夹紧力在切削过程中是在不断地变化着的”,如附图所示,不是很理解,为什么“夹紧力在切削过程中是在不断地变化着的”?确实是这样吗?

网友:
复习一下:力是矢量;力的三要素:大小、方向、作用点;杠杆原理。

网友:
关建是变化的原因

网友:
这个不用怀疑,不管什么都不会绝对的平衡,实验和经验都证明夹紧力是变化的。

网友:
切削力直接导致夹紧力变化

网友:
切削力为阳,夹紧力为阴,阳主阴从,阳变则阴应,故夹紧力随切削力而变也。

网友:
楼主对动态测试的结果不相信,不信也得信。因为这是测试的结果。

网友:
是有变化,以我个人来说应该和材料的内应力有关系,不知说的对不对,望指教,一起学习与进步。

网友:
预夹紧力一方面是抵消重力,离心力,这部分是定的
另一方面抵消切削力,在不同的切削位置,不同的每刀进给量,切削深度都会产生抵消预紧的夹紧力,
所以是个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