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日本喜欢用Rz?Rz较Ra的优点?

楼主(2013-01-13):
      国内一般都喜欢用Ra,极少用Rz(在《机械精度设计基础》一书中也是这样说的,大意是只要在Ra测量较准确的粗糙度范围就用Ra,只有Ra测量不准的粗糙度范围才用Rz),但日本图好像很喜欢用Rz,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只是习惯吗?还是有其他原因?Rz较Ra的优点?请大侠们指点

网友:
      无论是机械加工的零件表面,或者是用铸、锻等方法获得的零件表面,总是会存在着具有较小间距和峰谷的微观几何形状误差(轮廓微观不平度)。这种较小的间距和峰谷的微观几何形状特性称为表面粗糙度。
      表面粗糙度的评定参数(在此仅讨论高度特性参数,因为表面粗糙度评定参数最常采用高度评定参数)
      1.轮廓算数平均偏差:
      轮廓算数平均偏差Ra是指在取样长度L内,被测轮廓上各点到基准线的距离Yi的绝对值的算数平均平均值。
      2.微观不平度十点高度:
      微观不平度十点高度Rz是指在取样长度L内,被测轮廓上五个最大轮廓峰高Ypi的平均值与五个最大轮廓谷底Yvi的平均值之和。
      3.轮廓最大高度:
      轮廓最大高度Ry是指在取样长度L内,被测轮廓的峰顶线与轮谷线之间的距离。
      表征微观不平度高度特性的评定参数Ra、Rz、Ry的数值愈大,则表面越粗糙。

      在高度评定参数中,Ra的概念颇为直观,Ra值反应实际轮廓微观几何形状特性的信息量最大,且Ra值用触针式电动轮廓仪测量比较容易。因此对于光滑表面和半光滑表面,普遍采用Ra作为评定参数。但受测量仪器的限制,极光滑和极粗糙的表面不能用Ra评定。
      评定参数Rz的概念较为直观,Rz值通常用非接触式的光切显微镜测量。但Rz值只反应取样长度内峰高和谷底的十个点,不能反应峰顶的尖锐和平顿的几何形状特性,因此Rz值不如Ra值反应得微观几何形状特性全面。
      评定参数Ry的概念简单,Ry值得测量方便,但Ry值不及Rz、Ra值反应的微观几何形状特性全面。Ry值与Ra、Rz值连用控制微观不平度的谷深用来评定某些不允许出现较大加工痕迹和受交变应力作用的表面。

网友(点评):
网上搜的,非原创。。。

网友(点评):
不管哪里来的,至少详细的解答了问题,呵呵,辛苦了

网友:
按我接触的普通精加工,Rz差不多是Ra的1/4

网友(点评):
光看数值是这样,但是两者的要求不同。

网友(点评):
所以我说在我遇到的加工中咯

网友(点评):
不过国内几乎都用Ra。

网友(点评):
这是国情,最少数值看起来不丢人嘛,人家精密机床也只能做到3.2,我们轻易可以到1.6

网友(点评):
遇到过要求RZ3.2最后把RA干到0.15以下才达到的情况。RZ评定更能反映表面的一致性。更变态的是要求RY,一票否决。

网友:
这个就好像国人:
平均工资:一个100W加上100个收入为0的,平均是10000.国家每年颁布平均工资标准,你觉得符合自己收入不?
工资方差或者说中位数工资:比如有20%的人,收入是100W,而80%的人,收入只有1000,贫富差距很大
还有就是最高工资水平
上面三者分别就是RA,RZ,RY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