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液伺服阀卡塞原因?请特请高手。

楼主(2013-01-13):
楼主

网友:
有油液污染的原因,这个比较常见,要拆开,在洁净室内按工艺拆卸与清洗,这个要送原厂家处理,

有磨损的原因,比如阀芯磨损以后失去了原来的几何精度,假如你有一大堆这种阀,可以在之间选配,这个也要非常懂,否则玩不了,

假如只有一件,又没有必要的设备,就只能请原来厂家给你看了,不拆开,难以说清,

网友:
1.圆柱度不好
2.阀芯阀座间隙太大

网友:
换油清洗,若依然存在问题就是内部元件磨损或者损坏,东西贵么?便宜自己拆贵就找售后。

网友:
确定是卡塞?和电器控制没关系?

网友:
是啊,伺服阀一般人动不了的啊

网友:
电磁铁吧,怎么会不了贴了

网友:
油液清洁度不达标

网友:
伺服阀的故障百分之八十以上是由于油液的污染问题造成的,一般常见的双喷嘴伺服阀对油液的清洁度要求为NAS1638的6级,最差不差于8级,一般用户较难达到。在运用中常会出现由于油液太脏使阀反应迟钝、零偏增大、响应变慢等现象,严重的会由于阀被堵死或卡住造成阀不工作。
如果是射流管阀的话,油液清洁度要求为NAS1638的8级,最差不差于9级,用户较容易达到。
其他故障主要为:线圈或内外引出线断路(或短路),使阀不工作;密封圈或弹簧管损坏,造成漏油;反馈杆或双喷嘴阀的反馈球头损坏,使阀失效等,但都不多见,最常见的还是油液污染造成阀的故障。因此要避免伺服阀发生故障,建议把油液弄干净或选用抗污染性较好的伺服阀。

网友A:
九楼好专业呀

网友(2013-02-16):
引用 网友A:
九楼好专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