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60钢板现场加工φ36孔

楼主(2013-01-13):
我设计的一个龙门架,其安装底面与地面安装板用M30的螺钉连接,地面安装板上螺纹孔大小为M30,龙门架安装底面通孔大小为φ33,现在由于下面M30的螺纹孔之间的距离偏差,需把龙门架安装底面的φ33的孔扩大到φ36,龙门架底面厚度为60,不知道在安装设备现场怎么加工,有没有什么合适的方式把孔扩大,现场没有机床,需要加工的孔数量较多,有60个孔

网友:
你作为设计者是否觉得龙门架安装底面通孔φ33小了点?否则以后设计还会出现类似问题。
通孔φ33,你对基建的要求太高,不过还不知你是否提了要求?

网友:
两个办法;一,有一种可移动式摇臂钻,莫氏3#锥孔,如找不到合适的划钻或钻头,也可以卡镗刀杆镗;二,用气焊割枪割,就是孔不太规矩。

网友:
直磨机磨,往哪边偏就往哪边磨,效率低。还有就是楼上说的气割。

网友:
莫柄磁力钻机加扩孔钻。

网友:
套料钻可以吗?

网友:
磁力钻可以吗

网友:
磁力钻应该可以,但是要有地方让它吸住。。。。氧气割的话孔会变得很难看,或者用个大垫片盖住。。。。。

网友:
直接仿形割,割口光滑漂亮(对于地基础而言)

网友:
磁力钻吧,薄板气割形状还好你这个太厚啦,气割出来不好看的。

网友:
应该做成槽型孔吧?60深很难钻了,最好拿去线切割。

网友:
没其它办法的话,就看出多少钱了。

关注中

网友:
看什么现场,一般是火焰切割

网友:
铸铁的话能气割么?磁力钻可以的~36是扩孔而已.台钻如果有空间也可以钻.可以把锥柄钻车成直的用.

网友:
来凑热闹;找一叉车,把带有锥柄大电钻固定在升降架上,叉车升降叉上必须载有重物升起时换向阀换向同时起动钻机缓慢地下降,这点钻百来个直经60mm以下的孔没问题。
另找一小挖,去掉挖斗,把电钻固定在能凋节角度旳小臂上,由小挖司机操作,另一人协作找中心冲坑司时用线锤对着电锤找无形约垂直线。这点有难度吗?
再找一滑移装载机,照着旋挖机的样子,也没难度。社区有这方面的专家也知道这点。

网友:
磁力钻,或者空气磨头慢慢磨?

网友:
弄个磁力钻吧,

网友:
靠谱点的,经济点的。 就用磁力钻。先用 个 死顶尖,对好 底孔 的中心, 然后换上 36的钻头 开始钻, 进刀要慢,因为你扩孔 而且是 磁力钻, 吸力毕竟有限,     这样的 孔 前几个月 做过。

网友:
磁力钻加刀杆加到向套。上张图片就明白了!采用倒拉加工,套起定心作用需要润滑建议用铜或者铸铁。

网友(点评):
是导向套不是到向套,错别字哈哈。

网友:
优点:重力排屑不用掏铁屑了。倒拉力是向下的,对磁力要求不大。注意润滑,小心研套子。单边1,5mm没有问题,再大一点可以把刀子磨成"两头忙"吃刀深度46开。另外:图是为了好理解这样画的实际不是这样的,套就在刀子上面,孔也没有600深。

网友:
楼主找到好的办法了吗?出来说说看?

楼主:
没有,楼上说的方法还都不如拉回厂重新加工了,现在关键是考虑费用

楼主:
问题补充:我们已经在地基上安装支撑板了,龙门架是安装在支撑板上的,支撑板和地基连接的孔是用三坐标测量仪测量以后打的;我原本开孔是35,后来我们的加工商说不用开这么大,他们会把支撑板和地基连接的孔配好,支撑板和龙门架连接的孔就相当于是精加工出来的了,可以保证安装;可是现在发现他们加工的偏差还是大了。

网友:
磁力钻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