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图纸,求请教!

楼主(2013-01-13):
下面是一美国图纸,其中英文部分不怎能明白,望有心人指点!
1、TC HOLES(TO SIUT)等英文部分的意思
2、这里的“通孔”是有螺纹的吗?
3、S.F. TO 10mm DOWEL的意思,和2X0.3937[10.000]的意思一致吗?
在线等消息!

网友:
已经标明英制和公制尺寸。有个M4表示此处两个孔4.6MM是通M4的螺丝过孔,大外圆是螺丝头沉孔。
S.F. TO 10mm DOWEL的意思,和2X0.3937[10.000]的意思一致吗?0.3937英寸等于9.99998MM。四舍五入等于10.00
这里的“通孔”是有螺纹的吗?螺纹孔不会用直经的标志了。英制螺纹就会标(8/32)这样子的或者M?

解释个大概,这是从机加工角度来解释。本人做过美资企业模具。

楼主:
但是仔细读了你的东西,我还是没怎么明白!
第2个英文表示的是2个直径为10mm的销孔吗?是通孔吗?S.F. TO 10MM DOWEL怎么理解?

网友:
这些缩写是不是木工行业用的呢?Dowel好像在宜家的家具装配说明书见过,其他还没见到过。
以下是看图估计的
TC Hole (suit) 锥销孔(配作)
S.F. to 10mm Dowel 配装10mm圆柱销
C.Sink for M4 FHCS M4内六角沉头螺栓的沉头孔

楼主:
请再解释下M4和4.6的关系!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但是仔细读了你的东西,我还是没怎么明白!
第2个英文表示的是2个直径为10mm的销孔吗?是通孔吗?S.F. TO  ...

第三个沉头孔要有螺纹吗?

网友:
这是外国的图纸,用第三角视图方法看就明白了。我们中国是第一角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