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怎么加工?

楼主(2013-01-13):
自学机械设计,一头雾水啊。。。请问那个圆角怎么加工的?

还有这个零件的完整工艺流程是怎么样的?

谢谢各位师傅了

网友:
楼主图纸表的是英制?

楼主:
单位选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点评):
我想姑娘是不是做贸易的。这个件的角可以由工艺定形状,如果铣的话最好是倒角好方便加工,如果开模侧可以做圆角。你这个工件就是设计成开模铸的,因为铣的话去除的材料太多,不会这样设计。

网友A:
哪个圆角?图上有五个圆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圆角?图上有五个圆角的。

能都说说嘛?谢了
1

网友(点评):
看你的公差和粗糙度要求。如果没公差粗糙度要求很低那么可以毛坯直接成型。铸造,锻造什么的。如果要求机加工的,那么可以铣。如果要求再高,可以磨。所以,判断用何种加工方式,还是要看精度要求和表面粗糙度要求。

网友B:
单位是?还是小数点打错了,概念都弄错了。没法加工。要用显微镜看了。

网友(点评):
你说话还真搞笑,显微镜能看,你用什么夹装,用什么加工啊

网友(点评):
呵呵呵!一笑而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位是?还是小数点打错了,概念都弄错了。没法加工。要用显微镜看了。

不好意思选错了,单位是米,0.03也就是30毫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位是?还是小数点打错了,概念都弄错了。没法加工。要用显微镜看了。

就是这个了

网友(点评):
这个是第一视角,原来的是第三视角,楼主用sw吧,切边可见??

网友C:
单件:刨,铣,钻
批量:铸出之后再看着办
左视图多了条线?

网友(点评):
软件设置的问题,也可以不显示的。

网友(点评):
那是倒角线,软件自动生成,可以隐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件:刨,铣,钻
批量:铸出之后再看着办
左视图多了条线?

姐姐大哥!那几个圆角,是怎么搞出来的?

网友(点评):
毛坯:铸造 锻打 如果不是毛坯:铣床(立) 线切割 气割。。

网友(点评):
这事怪一坨坨,没表明性别,,,,,,,,这样的件一般是铸出来的,如果一定要加工,那就铣,当然刨,磨,,,,,,都可以,看要求。

网友(点评):
什么都不会的,还是好好找个师傅吧

网友:
设计成分体式的吧,这样加工简单些,然后再组装。

网友:
圆角可以用数控铣床加工、线切割加工。都可以的。没啥难度!

网友:
可以两个件焊接啊

网友:
哎!建议多看看书了再发帖!

网友:
圆弧过渡不画线吧

网友(点评):
是的,这种图 不管是不是软件问题。只要工作中出出来了。估计一年内主管都会对她另眼相看,并额外照顾!

网友(点评):
敢问楼下如何照顾

网友(点评):
他是用两边倒角特征做出来的,所以有交线。

网友:
一张不完整的图纸谈加工有意思吗,先把图纸弄好,根据设计要求选择加工方法

网友:
朋友,在数控机床上加工这个圆很简单。

网友:
图纸看不清楚呀,公差要求,加工符号什么的都没有,还有一个就是图纸有点毛病,主视图和俯视图上各多画了一条轮廓线,圆弧连接是没有轮廓线的,

网友:
凸出的那个园弧太手动编程用上三角函数关系,就可以加工出来了,需要角度作为变量
也可以用软件编程
下料——粗铣——去毛刺——精铣——最终检验

网友:
呵呵,这几个圆角很简单的。

网友:
图都没弄好,SW可以把切线隐藏的,精度不高的,圆角的话,直接下料就出来了,高点的就铣床。楼主基础或经验太欠缺了,自学机械设计?有没有在机械公司做事?完全自学,没在机械环境下,事倍功半

网友D:
楼主在标注上可能有些问题,1.孔的定位不明确,就拿左视图来说吧,孔在竖直的位置不明确,或许楼主会说这明摆着是在中间,但这只是感觉。设计要认数字。在说下俯视图吧,好像可以通过给出的尺寸和左视图的直径的尺寸算出孔距离底板上表面的距离,但是这样标尺寸是不对的,孔的存在是重要的,我们要保证它的精确,应该标到孔德中心。
2图形的表达不符合国标,圆弧面与平面相切不画线。有时软件画出的图并不一定符合国标。
3.左视图上下两端标注的小段距离无意义,可以通过主视图看出,无需标注。其他的就不要说了。
加工方法:先看看要求的加工精度,使用情况,
如果加工精度不高,把零件分成两部分,最后焊接上,可以先焊在钻孔,也可以先钻孔再喊。
要求加工精度的,很有可能要割出来,可以考虑线切割,
不嫌弃,也可以铸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在标注上可能有些问题,1.孔的定位不明确,就拿左视图来说吧,孔在竖直的位置不明确,或许楼主会说这明 ...

谢谢您!太谢谢您了!

俺现在苦于无人指导,您能这么详细的解答让俺感激涕零啊!以后俺就拜您为师吧,端茶送水、递烟斟酒的活儿俺就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太谢谢您了!

俺现在苦于无人指导,您能这么详细的解答让俺感激涕零啊!以后俺就拜您为师吧, ...

我也新手,大家相互学习

网友:
量小的话,机加,圆角铣,你没有标表面度要求,圆角粗加工就可以了;小批量,焊接(前提是你的材料是焊接性较好的,低碳钢焊接性能都不错),就是上面的那个凸台和底座焊接,然后机加;大批量的话就铸造了,你没有标注表面粗糙度和公差,也许不用机加也能达到国家未标注尺寸公差标准。

网友:
还是不做机械这行业的好,原带我的老师傅(原四机的做火车的,很牛的老工程师)就说这活是好汉子不希的做,赖汉子做不了,吃饭不愁够温饱,穿衣够择体而已。就劝我年轻去做别的,现在回头想想真应该转行

网友:
1、夹上表面,数控铣床加工下表面和四圆弧倒角。
2、翻过来数控铣床加工
3、立起来加工圆弧轮廓和钻孔

网友:
很好,非常好的回答!

网友:
得根据加工要求的精度选择相应的工艺了~~~

网友:
注意倒角,等离子割下料,再用线切割,在镗孔

网友:
你对加工的精度和成本没有概念 先去认识机加工的机器吧

网友:
磨把成型刀,所有圆角搞定,只是孔10附近那个圆角需要两次。最后手工修修

网友:
看光洁度要求了,太低的话就不用加工

网友:
机械图纸还有用米为单位的呢

网友:
支持lz,我现在也是在自学机械设计

网友:
要看数量  材质 尺寸 光洁度要求才能最终做出选择啊

网友:
看起来很复杂的样子........你需要安装一套光栅尺!精密机床光栅尺你值得拥有!

网友:
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只加工那个方板的圆角很简单,用立式加工中心或者立式铣床的话,设你左下角为0,0点程序使用刀具左偏G41刀补,程序如下G0x0y0,G01Y50,G01X50CR10,G01Y0CR10,G01X0CR10,G01Y11CR10,X-5。抬主轴。好长时间没用这指令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用线切割就完事!

网友:
要是这个零件放我们单位 就是分成两个焊接起来的~ 倒角车间的人自然会加工,你是做工艺的还是做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