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弯机安装调试的时候角度不对一边怎么办呢?

楼主(2013-01-13):
去调试的压出的板角度不对,一边倾斜怎么办?

网友:
砸!

网友(点评):
妹子干机械有前途,,,,,,,,,,

网友:
这也太差了,用过一段时间后极度变形.

网友:
导向不合理

网友:
两边固定齿条,你懂的,或者杠杆式同步器。

网友(2013-06-15):
你这折弯机有点简单哦,不是正牌厂子出的吧?一般都是调上刀的那一排楔形块,差太多就垫刀吧

网友(2014-04-11):
这种折弯机的角度要加一个机械限位来保证角度,并且机械机构要可调才行。本人从事折弯机、剪板机设计维修多年,可电话联系:13584845959秦

网友(点评):
你家的折弯机、剪板机能当 压瓦机械 用吗